[变压器] 关于脉冲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3-01-19):
想利用脉冲变压器产生一系列两百多伏的脉冲电压信号,电路是参照下面这个原理图设计的,但是在实验测量时发现脉冲变压器输入端的电压无法达到想要的15V,而只有5V左右,而且在只输入正脉冲时在一个脉冲信号结束时变压器输入端会出现一个尖锐的负脉冲,请高手指教。
(注:变压器为网上购买的脉冲变压器,输入端和输出端匝数比为1:20;
           脉冲信号的特征为:频率100Hz,脉宽0.5ms

网友A:
查查datasheet,CD4052能否工作于+/-15V电源?
变压器一次为何使用类似电流镜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datasheet,CD4052能否工作于+/-15V电源?
变压器一次为何使用类似电流镜的电路? ...

CD4052是不能工作于+/-15V 电源,不过我再使用中也注意了。
变压器前段是接了一个恒流源电路,以达到在变压器初级流过自己所需要的恒定电流的作用,电流镜是为了保证能够产生正负脉冲。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A:
从“电路是参照下面这个原理图设计的”和“这是我的理解”两句看,根本就是抄电路。

这个原理图,末级试图使用类似电流镜的电路来控制输出电流,而又同时试图控制输出电压,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在负载未知时,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两个量你只能控制一个。

“而且在只输入正脉冲时在一个脉冲信号结束时变压器输入端会出现一个尖锐的负脉冲”
完全正常。这是变压器储能在释放。

丢掉这个原理图,根据“利用脉冲变压器产生一系列两百多伏的脉冲电压信号”这一目的,另行设计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