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01-19):
用89c52定时器中断加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可以定时20分钟吗?

网友A:
将频率降低一年都没有问题

明显用法的问题,长定时都要通过软件扩展的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uchar times,sec,min;
sbit LED=P1.0;
void t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s++;
if(times>=20)
{    times=0;
sec++;
if(sec>59)
{        sec=0;
    min++;        }
}
}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s=0;
sec=0;
  min=0;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min==20)TR0=0;    LED=0;    }
}

楼主:
单片机是89c52的,晶振是12M的。可是经常跑飞。网上说要加看门狗。我不知道怎样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89c52的,晶振是12M的。可是经常跑飞。网上说要加看门狗。我不知道怎样加。 ...

你应该去找程序跑飞的原因,我曾经说过,狗是还魂丹,不死是金钟罩,你要哪样?跑飞可定是自己在软硬件上设计乱整造成的。

网友A:
把药当饭吃死的更快

网友C:
前后讨论的莫斯不是一会是~
时间越长误差越大哦,定时器是不能定时那么久的~但可以用软件累加~如果你下定1分钟,那你定时器每1s加1,加到60,就约1分钟咯~误差就不用说了,加也要费时的。

网友D:
还是检查自己写的程序,和用的软件。

网友:
软件应该可以实现的·

楼主:
还是主程序里面的while使用不当造成的。有中断的地方不要使用while和for一类循环语句,尤其是while。不管是条件的还是死循环,加入中断程序中只能执行while里面的语句,有时复位不管用。但要说明在主程序里面while(1);等待的语句是要的。
顺便说一句用定时器中断计时20分钟是很准的。不用软件扩展,把变量命名为:unsigned long int 定时器初值为50毫秒,当变量加到24000就是20分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主程序里面的while使用不当造成的。有中断的地方不要使用while和for一类循环语句,尤其是while。不管是 ...

这个观点也太片面了吧……………………

网友E:
经常跑飞就是问题

楼主:
中断里不用while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断里不用while就正常了。

这是问题没找到,乱栽。

网友F:
程序错误就程序错误,别拿狗屁专家的单片机会跑飞来开脱,哥从来就不相信单片机会跑飞,更不相信啥狗能把单片机救回来

网友F:
以前还有好事者给跑飞设计了陷阱,让程序掉进去,真是闲得蛋疼

网友G:
程序跑飞肯定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把药当饭吃死的更快

这个经典  哈哈  还是找到问比较好 比如你的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软硬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