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中断最大处理时间

楼主(2013-01-19):
stm32 波特率设成 115200*4 ,那么它传输一位时间是 1/115200/4  = 2.17us左右

收全一个字节要 (8+1+1)*2.17 = 20us

现在实测串口中断处理函数处理时间要 9us (包括等待一个字节接收完毕时间),这个时间够吗 ?

stm32串口没有FIFO ,真是让人啄级啊。

STM32是收到了一个起始位就产生了硬件中断吗? 然后再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等待硬件接收完毕一个字节?

网友A:
"STM32是收到了一个起始位就产生了硬件中断吗? 然后再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等待硬件接收完毕一个字节?"
不是的,是收到一个字节以后才会产生中断的。中断处理要尽快退出,千万不能在中断里面有任何的等待。
另外:我觉的对于没有fifo的stm32来说,尽量不要用那么高的bps,9us的中断处理时间不算很长,以72M cpu时钟来说,20us*72=1440条单周期指令,能快点更好。

网友B:
串口有一个数据寄存器,完全收毕的字节先放到这个寄存器中,同时发出数据就绪中断。
你在中断处理中必须在下一字节接收完毕之前,把数据寄存器的内容读出来。否则数据寄存器的内容就被下一字节冲掉了。

网友B:
或许轮询更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顶起来再讨论下

网友C:
stm32 波特率设成 115200*4

这么高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 波特率设成 115200*4

这么高的波特率

:D 好像是很容易出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是收到了一个起始位就产生了硬件中断吗? 然后再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等待硬件接收完毕一个字节?"
不 ...

:) 实际处理起来会丢字节的啦 , 很频繁的哦

楼主(2013-02-18):
引用 网友B:
串口有一个数据寄存器,完全收毕的字节先放到这个寄存器中,同时发出数据就绪中断。
你在中断处理中必须在 ...

用DMA的话有个问题, 他要设置一个固定的DMA接收长度才进中断,但是串口数据无法固定长度

网友D:
如果楼主的 UART 数据协议格式,能保证下面两点,就可以使用 DMA 接收:
1、发送方所发送的每个 packet 中的数据,要保证连续:即每两个 byte 之间的时间间隔,不要超过一个 byte frame 的时间。
2、发送方所发送的各个 packet 之间,要保证至少间隔一个 byte frame 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的 UART 数据协议格式,能保证下面两点,就可以使用 DMA 接收:
1、发送方所发送的每个 packet 中 ...

用DMA接收的话,要设置DMA接收长度。但是UART接收的话,packet长度是不定的。
static void DMA_RxConfiguration(uint32_t *BufferDST, uint32_t BufferSize)    // 就是这个BUFFERSIZE是不定的!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ClearFlag(DMA2_FLAG_TC4 | DMA2_FLAG_TE4 | DMA2_FLAG_HT4 | DMA2_FLAG_GL4);

  /* DMA2 Channel4 disable */
  DMA_Cmd(DMA2_Channel4, DISABLE);

  /* DMA2 Channel4 Config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DIO_FIFO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Buffer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Size / 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2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 DMA2 Channel4 enable */
  DMA_Cmd(DMA2_Channel4, ENABLE);
}

网友D:
换个角度考虑:就假设这个 UART 是有 FIFO 的,那么你如何接收不同长度的 packet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角度考虑:就假设这个 UART 是有 FIFO 的,那么你如何接收不同长度的 packet ? ...

可以一个字节进一次中断,但是DMA不能设置1个字节产生一次传输完成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一个字节进一次中断,但是DMA不能设置1个字节产生一次传输完成啊!

每个字节都中断?那么 FIFO 有意义吗?
stm32 的 UART 有 USART_DR 寄存器,你可以理解为深度只有 1 个字节的 FIFO,正好符合你的要求。
FIFO 和 DMA 的意义在于批量收发数据,减少中断次数,减轻 CPU 的开销,如果你不在乎这些开销,你就直接使用 USART_DR 就行了。

网友D:
另外,你怎么知道“DMA不能设置1个字节产生一次传输完成”?

网友E:
用DMA是最可行的,  中断的话CPU的效率就行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MA是最可行的,  中断的话CPU的效率就行低了

你有没有用过DMA的串口接收? 不是串口发送!  我觉得不大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字节都中断?那么 FIFO 有意义吗?
stm32 的 UART 有 USART_DR 寄存器,你可以理解为深度只有 1 个字 ...

每个字节都中断,FIFO怎么就没意义了?FIFO增加缓冲的时间,可以留给中断函数更多的时间去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个字节都中断,FIFO怎么就没意义了?

每个字节都中断,任何 uart 都有这个功能,比如 51 的 uart,你能说它有 fifo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字节都中断,任何 uart 都有这个功能,比如 51 的 uart,你能说它有 fifo ? ...

你太无聊了,我不跟你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个字节都中断,FIFO怎么就没意义了?FIFO增加缓冲的时间,可以留给中断函数更多的时间去处理
...

你的程序有忙等并关闭中断超过 20us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程序有忙等并关闭中断超过 20us 的?

yes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太无聊了,我不跟你说了

像你这种态度,只有自己玩去吧。

楼主:
已经解决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6343-1-1.html
“STM32学习笔记三 竹天笑前言:开始学USART+DMA的时候看到帖子《STM32 UART DMA实现未知数据长度接收》,觉得方法妙极了。此下出自此帖子——(整体的思路是这样的,一开始设置好DMA接收,可以把缓冲区长度设置为帧最大长度,我们可以把RX连接到定时器的管脚输入端,并且一开始设置输入并且使能引脚下降沿中断,当帧的第一个字节发送时,因为起始位为低电平,空闲时UART为高电平,满足条件,进入中断,禁止中断,并且在中断中开启定时器,该定时器工作在复位模式,上升沿复位,并且设置好定时器输出比较值为超时时间,比如20ms,这样,在传输后面字节时,肯定会有高低电平出现,即便是传输的是0x00,0xFF,虽然UART数据区不变,但是都为1,或都为0,但是因为起始位为低电平,停止位是高电平,所以肯定会有上升沿,定时器会一直复位,输出定时器的计数器一直到达不了输出比较值,当一帧传输结束后,定时在最后一个字节复位后,由于没有数据继续到达,无法复位,则计数器就能计到输出比较值,这时发出中断,在定时器中断中可以计算出接收数据的长度,并且通知外部数据已经接收完毕。)”
    今天我在工作中调通了另一种USART+DMA接收未知数据长度的接收,使用的是USRAT空闲总线中断接收,这种方法也在网站上比较多见,以前没试过,今天才知道如此的爽,另外我使用DMA发送USART数据替代了以前的查询法发送,发现更加爽了。其速度快了很多,尤其是在大量数据传输与发送的时候其优势更加明显。

楼主:
  楼上的一个个版主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开口闭口DMA, 也不想下到底能不能行, 真浮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用过DMA的串口接收? 不是串口发送!  我觉得不大可行

STM32F10x的com1~com4是可以的,  com5不行, 可以看技术手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一个个版主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开口闭口DMA, 也不想下到底能不能行, 真浮躁!!! ...

谁浮躁?我看是你吧,你自己先入为主的想着要每个字节都中断,自己脑袋里有个框框,还想把别人的意见硬往你这个框框里套。
看看你所谓的解决办法,还需要一个额外的硬件定时器,真是多余又浪费,而且还要 PCB 配合,虽然能实现功能需求,但实在是笨办法,你仔细看看我在10楼的提示,如果满足要求,那么这种方法使用 DMA + UART idle 中断是最理想的:设置 DMA 接收长度为缓冲区最大长度,并使能 idle 中断,然后启动 UART 和 DMA 开始接收,如果数据是一个一个紧接着的,即上一字节的结束位与下一字节的起始位之间的隔间不超过一个字节的传输时间,这个时间是 idle 的触发时间门限,那么数据就一个一个地被 DMA 保存到缓冲区;如果一个字节接收完成后,下个字节在 idle 门限时间内仍没有到来,那么 idle 中断将被触发,意思就是表示一个 packet 已经结束,你可以到 DMA 的当前传输指针寄存器中找到实际传输了多少字节,在 idle 中断处理中,你需要停止 DMA,因为 DMA 并没有全部传输指定的长度。

网友D:
另,stm32 的 idle 门限时间是定死的,就是一个字节的传输时间,如果你的波特率是 115200 * 4,那么这个门限时间大概是 21.7us。
如果你确定你的 packet 之内的每个字节的间隔不超过这个门限,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如果超过了,算我没说。
附带吐槽一下 stm32,别的一些 MCU 的门限时间,是可以设置的,这样能够容忍更长的间隔时间。

网友F:
串口与DMA传输,最高可以以达到4.5Mbps。

网友G(2014-03-23):
DMA+环形缓冲区

网友H(2014-12-23):
串口中断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虽然我现在还没用到DMA方式。MARK一下先。

网友I(2015-12-16):
引用 楼主:
实际处理起来会丢字节的啦 , 很频繁的哦

波特率高,意味着接收完整一个字节需要的时间就短,那么要求CPU在中断读数据的处理要更快。处理完中断之后,若下个字节还没有接收完,那么CPU回到后台继续处理其他程序。因此,在接收一帧数据的过程中,CPU一会跑进中断,一会执行后台程序。应该是这个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