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UART1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3-01-19):
#include "stm8s.h"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1_DeInit();
  UART1_Init((u32)1152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RX_ENABLE);
  UART1_Cmd(ENABLE);
}
void main()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系统分频器 1分频
  UART_Init();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UART1_SendData8(0x12);
}
}

这个程序烧写到单片机之后在电脑上打开串口助手,调节到设定的频率为什么接收不到数据呢?
需要将端口设置为 推挽输出高电平吗?

网友A:
去看官方例子啊,固件库里面就有.比你发帖提问要快的多!STM32是需要 配置IO口的,STM8不知道

网友B:
官方库没用过,从来都是直接写寄存器。
   // Configure UART TXD Pin and RXD Pin
    PD_DDR_DDR5 = 1; // TXD设置为输出
    PD_CR1_C15  = 1; // TXD推挽输出
    PD_CR1_C16  = 1; // RXD带上拉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