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尖峰干扰和谐振干扰

楼主(2013-01-19):
请问什么是尖峰干扰和谐振干扰?

网友A:
我的理解:一般的尖峰 都是由于某种谐振引起的。。。。

网友B:
尖峰干扰应该产生脉冲,谐振干扰产生振荡信号,不知理解对了没?

谢谢,我也不知道对不

网友C:
同3L

谢谢,我也不知道对不

网友D:
电源纹波会干扰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引起诸如计算机死机、数据处理出错及控制系统失灵等故障,给生产和科研酿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抑制。
  产生尖峰的原因很多,以下着重说明滤波电路对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所产生的纹波尖峰加以分析,并总结出几种有效的抑制措施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8a%91%e5%88%b6/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