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接器地线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

楼主:
附件中的图片是我的系统的结构图,由控制板和三块完全相同的显示板组成。其中控制板提供电源及控制信号。电源信号在各个显示板间级联,输入的控制信号经隔离放大后,一部分驱动本板电路,另一部分用于下一级的的级联。
控制信号中有频率在3M左右的时钟信号,还有其他频率在几百KHZ的控制信号。测试时发现,只有两个显示板的时候,显示正常。一旦加上第三块,显示就会异常。
用普通非屏蔽线做连接器时发现,这个3M的时钟信号会与几百KHZ的锁存信号形成串扰(个人判断,不知道对吗)。具体表现就是将这两个信号分开,显示则正常。

大侠们帮忙分析下,出现这种情况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我想在连接器中时钟线两侧都加上地线。但是,这个地线是单端接好呢,还是双端接好呢?在低频系统,高频系统中,单端或者双端接地,有什么区别吗?

结构图

结构图

网友A(2013-01-20):
既然是级联就得如你图示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级联就得如你图示连接。

版主亲自回答的啊,太感谢了! 刚入手画PCB,好多东西不懂,再请教一下。

级联结构是定死了。但是:

级联各PCB的连接器中含有时钟信号线,我想在它旁边引地线隔离起来(放置它影响其他信号)。但是,这根在两块PCB间跨接的导线,是两端各接两PCB板的地好呢,还是只接上一级PCB板的地,或者下一级PCB板的地?
而且,这种隔离时钟信号的“保护地”,是选大地,还是选电源地好呢?  (比如选电源地,如果连接器出地不稳定,导线岂不是会变成天线?)

另外:
1. 我选的连接线是普通排线,没有屏蔽层。
2. 我想把这块多了解一下,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资料呢?

网友A:
级联下,为了保证电流环路,接地和电源都是直接取自上一PCB,你所谓的低隔离看懂就是用地包住信后线,这地直接接级联PCB的地线,如果你怕干扰只能是用屏蔽线连接它。地就直接接级联端的地。
普通排线就:地-信号-地;把信号放在两根地线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联下,为了保证电流环路,接地和电源都是直接取自上一PCB,你所谓的低隔离看懂就是用地包住信后线,这地 ...

下图中, 线1 和线 2 都需要吗?还是,只保留线1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控制信号能直接同时给三块板吗,这样一块一块的传信号,到了第三块信号弱了,干扰就重了。。

网友C:
3m有没有辐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制信号能直接同时给三块板吗,这样一块一块的传信号,到了第三块信号弱了,干扰就重了。。 ...

它是级联控制,PCB1控制PCB2,PCB2控制PCB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是级联控制,PCB1控制PCB2,PCB2控制PCB3.

哦 谢谢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中, 线1 和线 2 都需要吗?还是,只保留线1就可以了?

都保留。

网友D:
普通DDK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不建议用在长距离连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保留。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DDK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不建议用在长距离连接的地方

端距离连接也不是很靠谱啊。尤其是地信号安排不是很合理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有没有辐射

这个可以确定吗?我用的就是3M厚挤压扁平电缆。

信号与其返回路径间肯定会有辐射啊。信号与信号间不间隔地线,两个磁场重合(耦合),不就产生串扰了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端距离连接也不是很靠谱啊。尤其是地信号安排不是很合理的时候。

DDK,信号间隔一排各自的回流线。
差分的线,并排走。
电流稍大点,就考虑多根并联。
尤其是地线,最好搞2对以上才放心。
重要的信号,多并可以提高可靠性。
敏感线与噪声大的数字线用地隔开。
如有问题,排线上可以加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K,信号间隔一排各自的回流线。
差分的线,并排走。
电流稍大点,就考虑多根并联。

嗯,的确如此。
最初中间只有一根地线,但不是在敏感线(LT,跳沿有效)与噪声大的数字线(CLK)之间。此时显示不正常。排线上加磁环后,就正常了。
之后我在每根信号线间都加上了地,也就是地- 信号 - 地 的形式,也完全没有问题了。不过用示波器看,此时的CLK上有振铃,LT上依然有串扰存在。接下来我再好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的确如此。
最初中间只有一根地线,但不是在敏感线(LT,跳沿有效)与噪声大的数字线(CLK)之间。此 ...

先说振铃。
振铃源于数字信号高速边沿+分布的RLC参数导致的谐振
解决因此从此两方面入手。
抑制边沿速率,可在源端串电阻10~100欧之间,根据速率及试验决定

L由线的物理尺寸、材质等决定
C由线的物理尺寸、芯材质、形状、绝缘材料材质及形状等决定
R由线芯及接插件接触面决定
RLC的变化取决于所选的线、线的位置、接插件的类型、位置等,改起来较为麻烦

再说串扰
信号的串扰,在DDK上应99%属于容性耦合,导致容性耦合的杂散电容取决于材质、距离、长度(面积)等。
如果能滤掉最好,电容、磁环、电阻磁珠等滤波器试验确定如何采用。能够接受的话也可以忽略此问题。

从这几方面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