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能热水器的效率会比电直接加热高吗?

楼主(2013-01-19):
电直接加热 R*(I^2)  差不多是100%的转换了吧
空气能热水器 电能还要转化为压缩机的动能 再经过介质的吸收释放热能来加热水,好像步骤还多了
转换效率应该更低下,
实在想不明白,那位达人说说
这是科学 还是 骗局
要是随便能获取空气中的热能,离永动机的时间也不远了!

网友A:
压缩机什么的工作自己发热,然后再搬运热量到水里去,热效率永远大于1。

网友B:
空气能的热效率大约是直接电加热的2-3倍

网友C:
说空气能热效率高的人都是死读书的。
做个试验不就得了。

网友D:
电直接加热会有线路损耗和加热管本身的损耗.
而现在炒得很厉害的空气能其实就是制冷空调反过来的作用,没有什么永动机. 一般制冷原理是通过压缩机冷凝器等吧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去(通过空调的室外机). 人走过正在制冷运行中的空调室外机,都能感受到滚滚热浪铺面而来...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反过来想, 把空调的室外机接到一个水缸上, 那是不是就能加热水了....空气能热水器其实就是根据空调制冷的原理逆向实现的.
具体电加热和空气能加热效率多少我没做过实验,不真正了解.   但空气能也不是万能的, 当室外温度本来就很低的时候,空气能热水器没法吸收太多的能量, 它的加热能力还不如太阳能和电加热. 所以空气能只适用于南方.

网友E:
电加热是把电力直接转换成热能,所谓的空气能就是空调,他是吸取空气的热量产生热,效率肯定比直接加热要高,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温度过低的话,无法启动和使用,在南方地区还可以,北方就不是很好用了。

网友F:
楼猪没学过《热力学》吧。卡诺循环是搬运热量的,而不是能量转换的,空调每消耗1W的能量,能搬运3W的热量,加上本身发热,制热效率可以达到400%。但是这个东西效率虽然高,还是有很多限制,在北方冬天无法产生足够的温差,在南方冬天湿度非常大,冷凝器会结霜,往往需要电加热除霜,大大降低了效率。

网友G:
个人认为空气能是个忽悠,在热天,可能是省电,但在冬天肯定是要密闭式直接烧的要耗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空气能是个忽悠,在热天,可能是省电,但在冬天肯定是要密闭式直接烧的要耗电。 ...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拍脑袋胡说要不得。

网友H:
抽入高温空气,排出低温空气,热量跑哪里去了?留在家里了。机器运转消耗能量,还是变成热,留在家里了。空气能,很好理解啊。

楼主:
我还是感觉是忽悠!
谁能将它公式化啊,来说明省电

电直接加热会有线路损耗和加热管本身的损耗.

电机就不会有线路损耗吗

楼猪没学过《热力学》吧。卡诺循环是搬运热量的,而不是能量转换的,空调每消耗1W的能量,能搬运3W的热量,加上本身发热,制热效率可以达到400%。

热量的搬运,能不付出代价吗

网友I:
google"逆卡诺循环"吧,最烦楼主这样什么都不懂,还勇于胡说八道的。

网友J:
貌似很久以前有个类似的帖子。好多人一口咬定能量转换效率不能超过100%,进而认为空气能热水器的效率也不能超过100%。结果引来一大堆观众为他们着急。

网友K:
第一 效率当然比电加热高, 也就是 说从实外冷源吸收的热量加上压缩机自身做的功 都变成室内的 热量。
第二 室外温度较低就 没法使用, 由于室外换热器结霜  无法从室外吸收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