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光信号采集求助~

楼主(2013-01-19):
如上图,光电二极管采集到微弱的红外信号(红外信号来自信号发生器500Hz方波信号驱动的红外LED),经过放大、滤波、放大,在Vo采集到同频率的正弦信号,但是有噪声(就是信号“很粗”⊙﹏⊙b汗),请教大家一下:1、应该采集到正弦信号么?2、怎样使信号更干净?
初次上图,才疏学浅,请多关照,谢谢~
更新:
1、调试过程中又出现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电路不接地,输入方波,输出也是方波;接地之后反而测不出信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根据@MCU52  的指导,把滤波器的R6改为16K,现在电路无输入信号的情况下输出端有杂乱的正弦信号(工频信号?)。另外更新1的问题依旧存在,如果直接把二极管输出信号接最后一级放大然后接带通滤波器,仍然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A:
先把接收光电管找盒子封闭住,看还有没有噪声,噪声要搞清楚来源才好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接收光电管找盒子封闭住,看还有没有噪声,噪声要搞清楚来源才好动手。 ...

没有光信号进入的时候采集不到信号输出,就是一零电位。

网友A:
然后把发射端关掉,让环境光照射在接收管上,看输出有噪声没,最好用太阳光,要注意太阳是不会“闪”的。

网友B:
你的滤波器是想做个低通?结构和电阻电容参数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滤波器是想做个低通?结构和电阻电容参数都不对。

不是带通么?求详细说明~

网友C:
带通滤波器设计有问题。
1,Q值太大都45左右了,这种应用的滤波器Q值在10以内靠谱。
2,通带增益也很大上千了。
可以用多级来达到通带要求。

网友D:
这里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通滤波器设计有问题。
1,Q值太大都45左右了,这种应用的滤波器Q值在10以内靠谱。
2,通带增益也很大上千 ...

嗯 确实带通滤波器有问题,看看怎么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把发射端关掉,让环境光照射在接收管上,看输出有噪声没,最好用太阳光,要注意太阳是不会“闪”的。 ...

嗯,白天试试。另外请问论坛里有人上传的“滤波器设计软件”好用么?为什么解压失败,也打不开?

楼主:
看到一个滤波器知识的帖子,挂上来
http://www.21ic.com/app/rf/201002/54108.htm

网友E:
可惜信号频率太低了,否则的话给你推荐几个芯片。MAXIM的LA有MAX3747也有对应的TIA。

最前面不接地,靠R2和R1及负反馈给其偏置。组成一个书上标准的跨阻放大器,把电流放大为电压。
而你接了地,变为右边的光生电流经过R?放大为电压,大约电压放大R2/R1=100倍
本来第一级输出为 I *R2 ;现在的输出为I*(R?//R1) * (1+R2/R1) = 101* I * (R?//R1) < I*R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带通么?求详细说明~

哦啊,以为你是要做个低通把方波的高频分量的滤掉。通带太窄,Q值太高。
去下个滤波器软件吧,挺好使的。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406&dDocName=en010007&redirects=filterlab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滤波器知识的帖子,挂上来
http://www.21ic.com/app/rf/201002/54108.htm

先看病后吃药,没搞清楚噪声来自哪里,纵有万种方案,你能一个一个的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信号频率太低了,否则的话给你推荐几个芯片。MAXIM的LA有MAX3747也有对应的TIA。

最前面不接地,靠R2 ...

可以推荐几个高频信号的芯片~

如果第一级一定接地,那后面的电路怎么设计才够合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病后吃药,没搞清楚噪声来自哪里,纵有万种方案,你能一个一个的试啊?? ...

嗯,接收批评,依您看可能会是什么噪声,另外如何消除呢?我加F0与输入信号同频的带通滤波器就是为了消除噪声,不合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啊,以为你是要做个低通把方波的高频分量的滤掉。通带太窄,Q值太高。
去下个滤波器软件吧,挺好使的。 ...

谢谢,我贴上来的那个帖子里面也有那个软件~

网友A:
我建议的那个日光下试验你做了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的那个日光下试验你做了没有呢?

自然光下仍有杂乱的信号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然光下仍有杂乱的信号输出

电路内部的噪声,逐级隔离来找。

楼主:
把电路改了一下,光电二极管输出接了一个跟随器,后面加了一级放大,信号很明显,只是还要改进。
再问一个问题:前置放大器有没有电压输入电压输出的芯片?而且要求带宽较大,低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路改了一下,光电二极管输出接了一个跟随器,后面加了一级放大,信号很明显,只是还要改进。
再问一个 ...

在这个频段上,就是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频段上,就是运放了。

这只是一个验证性实验,后续要高频,有没有芯片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一个验证性实验,后续要高频,有没有芯片推荐?

高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到多少?

要求前置放大器带宽100M左右

网友A:
可以考虑射频段的LNA了,到Skyworks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射频段的LNA了,到Skyworks去找。

AD和NI没有么,对这个一点都不熟悉……

网友A:
其它公司也应该有滴,只是skyworks专门做RF吃饭罢了。你直接Google LNA MMIC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公司也应该有滴,只是skyworks专门做RF吃饭罢了。你直接Google LNA MMIC就看到了。 ...

好的,谢谢

网友F(2013-02-26):
在许多研究和应用领域中,都涉及到微弱信号的精密测量。然而,由于任何一个系统部必然存在噪声,而所测量的信号本身又相当微弱,因此,如何把淹没于噪声中的有用信号提取出来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光电探测系统中,噪声来自信号光、背景光、光电探测器及电子电路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8e%a2%e6%b5%8b/

网友G:
最近和楼主在搞同一个问题  也在弄红外探测器微弱电流的放大处理  多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H:
微弱信号放大,第一级最好用IV变换电路,然后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