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接耦合放大电路的负载线

楼主(2013-01-19):
对上图 有如下计算

公式(4)对么?怎么感觉根据戴维宁定理,第一项的分母应该是RL啊,不应该是Rc啊?求大侠指点

网友A:
你的怀疑是对的,应该是RL而不是RC.当然你说的是分母,可能你打错了,应该是分子。
这个电路输出有三部分叠加而成:
1.即4式中的第一项,由单独电压源分压在RL上的电压而得,(这在阻容耦合里此电压=VCC)
2.即4式中的第二项,静态电流ICQ得到-IC*RL".(这在阻容耦合电路里是RC)
3.就是你那个带三角形的变化量了。(就这点跟阻容电路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怀疑是对的,应该是RL而不是RC.当然你说的是分母,可能你打错了,应该是分子。
这个电路输出有三部分叠 ...

嗯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