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进行蒸煮试验后绿油脱落如何应对?

楼主(2013-01-19):
试验条件:PCB放置在家用压力锅中进行蒸煮,累计蒸煮时间为48 小时,结束后取
出检查外观。
试验结果PCB绿油大面积脱落,未脱落部分,一碰也就掉了

小弟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或怎么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办法?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蒸。

网友B:
这是死马测试,没见过,LZ能说说为什么要煲pcb鸭?哈哈

网友C:
难道这就是高温、高压、高水蒸气的PCB稳定性测试????????????//

网友D:
应该用消毒锅试验吧

楼主:
是客户要进行这样的测试,估计属于加速老化实验,我们的产品过不了测试给退回来了,
有两家的没问题。

楼主:
:dizzy:苦闷啊

网友E:
这种测试方法没有用过   可能是特殊用途的电路板   可以找好一点的pcb加工厂试一下   呵呵

网友F:
换一种基材,或是看看如何增加绿油的附着力.

网友G:
弄点三防漆试试:L

网友H:
可能是军工用途的板吧。
有的要求整机从几百米高空丢下来不坏呢(听说的)

网友I:
有高温板材,适合高温环境。一般锅里煮的时候用硅油,不知道楼主用的神马?难不成水煮?

网友J:
换一种漆,试试!

网友K:
军工还有拿**射的呢

网友L:
~~~~ 防氧化就选用沉金/镀金   绿油就不要了

网友M:
绿油附着力加强,与PCB厂商多沟通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N:
难道你们楼上没有人认为 也许LZ就是PCB厂呢?如果都换PCB厂了,那LZ的生意还怎么做?

网友O:
西门雪看的深

楼主:
现在打算换一种漆,并喷上三防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