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地与机壳的地怎么连接

楼主(2013-01-19):
本人毕业设计做一个控制设备,主要有 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变压器、控制电路板,不知道电路板地如何与机壳地相连接,有的说直接连接,有得说用10M+0.1u电容。目前是直接连接,用示波器测试发现电路板的地与机壳的地之间有很大的瞬间脉冲,求指导

网友A:
电路板大致分为电源地   数字地   模拟地   以及大地   为了保证各个地中间的信号不相互串扰   可以使用0欧姆电阻或者10N法电感连接   最后与大地相连

网友B(2013-02-18):
可以在论坛搜索,你能找到通用的一些做法。

不过电路板地与机壳地直接相连,是不对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