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中的芯片为何芯片

楼主(2013-01-19):
图片是一块板子上的芯片,能看出来是ST的 但芯片实在查不出来。

网友A:
确实看不出型号,把照片发给你们公司ST的代理商去看。

楼主:
嘿嘿,有丝印也还是看不出来~

网友B:
不会是山寨丝印吧

楼主:
应该不是吧,板子是国外的

网友C:
找ST 问问。 估计是其他国家的代码。

网友D:
真不好找!

网友E:
这种字体难看

网友F:
把外围器件一起看看,猜猜啥作用再说

网友G:
有点像MICREL的SY87701V,要是知道具体用在什么上面的会好找很多。

网友H:
估计是个定制芯片,像硬盘上也有很多st的芯片,在网上是查不到资料的

网友I:
一定要st的吗?其他有代替的芯片不 ?  可以找找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