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输出高低电平问题。

楼主(2013-01-19):
用LM339做一个迟滞比较器,将一个正弦波信号转换成方波信号。必须接一个正电源和一个负电源,输出接口还得有上拉电阻,问题是输出的高低电平如何计算?和上拉电阻的大小有关吗?

网友A:
LM339是个比较器,可以用单电源供电。
输出上拉10K,输入部分你计算下好了。

网友B:
同楼上,如果正弦信号没有0V以下部分,可以单电源供电,有负电压也可以用偏置解决。339输出是开漏,必须加上拉(不一定是10k,看信号),拉到多少,输出高电平就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