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设计】STM32F3 Discovery姿态解算

楼主(2013-01-19):
收到STM32F3 Discovery板子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在玩四轴的东西这个开发板上有9轴传感器,并且带浮点运算,正好可以用来跑一跑姿态解算

Discovery中用到的姿态解算代码在这里
http://afrodevices.googlecode.com/svn/trunk/baseflightplus/src/MargAHRS.c

afrodevices是一个基于MWC的开源四轴项目,里面还有另外几种算法

用ST官网的ST-Link的工具把附件中的ctrl.hex文件下载进F3 Discovery
接上电脑的USB口后会发现一个HID设备

运行附件中的viewer/XToolbox.exe后出现这样的界面,点击打开
Xtoolbox用molebox打过包,有的杀毒软件会报病毒,也可以用没打包的版本,解压后会大一些

之后图中的四轴模型会随着板子运动

切换到【传感器数据】标签,可以看到传感器的原始数据

再切换到【遥控数据】标签,可以看到遥控通道的数据。需要将6通道遥控器的串行输出口接在PA.1口上。 一般遥控接收机是并行输出的,串行输出口要自行引出

上位机程序和F3程序下载地址

未打包的XToolbox下载

ST-Link工具下载地址
http://www.st.com/internet/com/SOFTWARE_RESOURCES/TOOL/DEVICE_PROGRAMMER/stm32_st-link_utility.zip

网友A:
这个好,试试看

网友B:
一个报 脚本文件丢失。需要"script.lua"
一个报文件打不开??

网友C:
楼主你写的程序呢?提供看一下吧

网友A:
试了下,磁场的3个数值变化太小了,曲线上几乎看不出来.
其他2个传感器的曲线还好.总体不错.
通过usb通讯更是值得我等学习的难点,还望斑竹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报 脚本文件丢失。需要"script.lua"
一个报文件打不开??

你可以试试把unpack.zip中的dll和exe复制到ahrs中的viewer文件夹下
然后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写的程序呢?提供看一下吧

你需要哪一部分的程序,所有的代码都在google code上

网友D:
一直想把那几个姿态传感器用起来,可是感觉很复杂,连数值都没读取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报 脚本文件丢失。需要"script.lua"
一个报文件打不开??

你下载的是未打包的吧?下载第一个压缩包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下载的是未打包的吧?下载第一个压缩包就可以了

两个压缩包都试了,报错

莫非需要.NET 3.0的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压缩包都试了,报错

莫非需要.NET 3.0的平台?

不需要的,纯绿色的版本
报什么样的错
如果是报脚本错误可能是在可执行文件的当前目录下没有script.lua文件

网友E:
怎么买到STM32F3 Discovery板子的,我想弄一块测测,我做MEMS传感器的.谢谢指点!

网友F:
斑竹,你的F3的加速计三轴的输出是多少,我的在桌面上放着,Z轴的数据接近11感觉不对啊

楼主:
要看你的设置是怎样的
平放的时候Z轴数据的绝对值是最大的

网友G(2013-04-07):
请问楼主开发板是怎么和上位机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开发板是怎么和上位机通讯的

开发板我做成了一个USB HID设备,通过Qt中的QUsbHid类来通讯

网友H(2013-05-10):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哪一部分的程序,所有的代码都在google code上

http://afrodevices.googlecode.com/svn/trunk/baseflightplus/
是这里的代码吗?怎么是F10的不是F3的

网友I:
楼主 你的东西真的很强大  我现在也是在做LSM3003DLHC,也有discover的那块板,楼主你能把姿态的真个程序分享一下啊!我到google  code 里找, 是名字为“baseflightplus”的程序吗? 但是也想看看姿态航向参考系统整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你的东西真的很强大  我现在也是在做LSM3003DLHC,也有discover的那块板,楼主你能把姿态的真个程序分 ...

不知道你说的整个程序是指什么,
https://code.google.com/p/lxyppc-tetrix/source/browse/trunk/quad/ctrl/boards/STM32F3Discovery
这个地方是F3 discovery版本的代码
建议从https://code.google.com/p/lxyppc-tetrix/source/browse/trunk/quad/ctrl 这个位置用 svn check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afrodevices.googlecode.com/svn/trunk/baseflightplus/
是这里的代码吗?怎么是F10的不是F3的 ...

代码见楼上的回复

网友I:
楼主!我昨天svn check out一天,就是下载不了你的程序;老是出现如下;
Error: Server sent unexpected return value (405 Method Not Allowed) in response to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楼主 你的SM32F3代码能发我邮箱吗? 我邮箱913339741@QQ.COM.

网友I:
我上次说的整个程序是生成ctrl.hex的程序;因为我有F3-discovery的板;我想好好研究;多学习;楼主你可以加我qq聊吗?我qq:9133339741 我看了你的“baseflightplus”的程序,有很多的疑问,想多多请教!特别是姿态解算里面的算法程序! Thank you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昨天svn check out一天,就是下载不了你的程序;老是出现如下;
Error: Server sent unexpected re ...

这个问题是因为有GFW的原因
你给svn配置一个代理就行了

网友I:
怎么设置SVN的代理啊
svn代理有好几种啊  求楼主详细点! 如果很麻烦的话,直接发我邮箱吧!913339741@qq.com

网友J:
相当给力的DIY作品

网友K:
这个DIY的难度不小吧

网友L:
有机会   需要试一试   不错的方案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呵呵

网友L:
方案很详细  源代码  都已经收藏了   谢谢  楼主   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M:
这个DIY的难度的确是不小

网友N:
相当不错的DIY作品

网友O:
这DIY再改进一下,应该是一款不错的产品

楼主:
代码也是从网上找来拼凑的。现在又回到网上去了

网友P(2013-10-30):
顶起。谁整理个源码包传上来呀?

网友Q:
顶一下。准备弄个F3 Discovery玩玩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因为有GFW的原因
你给svn配置一个代理就行了

不是代理问题,把lxyppc所有的代码一起checkout就好了 https://code.google.com/p/lxyppc-tetrix/source/browse/trunk/

网友I:
你好  按照你给的地址 它还会报这样的错误
帮我再看看  要不 求哪位好心人发给我吧! 我qq邮箱:913339741@qq.com

网友I:
Checkout from 这里是网址(我没权限发这样的贴)source/browse/trunk, revision HEAD, Fully recursive, Externals included
Unable to connect to a repository at URL
'这里是网址(我没权限发这样的贴)source/browse/trunk'
Unexpected HTTP status 405 'Method Not Allowed' on
'/p/lxyppc-tetrix/source/browse/trunk'
Additional errors:
OPTIONS request on '/p/lxyppc-tetrix/source/browse/trunk' failed: 405 Method
Not Allowed/p/lxyppc-tetrix/source/browse/trunk' failed: 405 Method
Error:  Not Allowed

网友R(2013-12-22):
引用 楼主:
要看你的设置是怎样的
平放的时候Z轴数据的绝对值是最大的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函数我用了怎么就没有反应呢,
s16   Enc_GetCount(void)
{
   static  u16   lastCount = 0;
   u16  curCount = TIM2->CNT ;
   s32 dAngle = curCount - lastCount;
   if(dAngle >= MAX_COUNT){
     dAngle -= ENCODER_TIM_PERIOD;
   }else if(dAngle < -MAX_COUNT){
     dAngle += ENCODER_TIM_PERIOD;
   }
   lastCount = curCount;
   return (s16)dAngle;
}

我通过中断来检测编码器的脉冲就没有判断不出正反转来吗?请赐教!

网友S:
这个不错  谢谢楼主分享 有空试试。

网友T:
感觉比较好玩       有时间  将你这个  项目  好好消化消化   先谢谢了   共享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函数我用了怎么就没有反应呢,
s16   Enc_GetCount(void)
{

你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正确定义   MAX_COUNT和ENCODER_TIM_PERIOD的值
有没有使用正确的timer
有没有满足MAX_COUNT选择的原则

网友U:
请问楼主,这个STM32F3Discovery可以直接用于飞控吗,有没有PWM输出,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引脚定义

网友V(2014-03-14):
真的张姿势了,楼主能否请教下怎么静止不动时角速度和加速度一直还在跳?

网友W(2014-05-08):
楼主,你给的st官网的链接好像已经不行了,怎么办,麻烦你能再给发一下吗?

网友W:
请问如何用ST官网的ST-Link的工具把附件中的ctrl.hex文件下载进F3 Discovery

楼主:
我记得有个工具可以下的

网友X(2015-03-09):
STM32F3 Discovery姿态解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