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讨论这个573的le引脚怎么接合适

楼主(2013-01-19):
如图:我的le脚上拉,然后DO_LE连到单片机,我看我同事的573的le引脚是下拉到地的,大家说是上拉好呢还是下拉好
注:bus1...bus8总线上有多个573
我的理解是:
    当电路板刚上电时,LE为低输出是锁存的,这时候我认为输出端口电平是不确定的
我同事的理解是:
    当cpu复位时所有573是导通的,对573后面的电路也是不好的

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各位高手 如果你们用的话怎么接,或者从可靠性考虑的话OE和LE怎么控制比较合适

楼主:
怎么木有人回答呀?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OE是允许输出,LE是允许输入?是么?

网友B:
你何不考虑一下OE引脚是否能有些利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