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驱动液晶遇到的奇怪问题!!急急

楼主:
我们的液晶是集成了ABCDEFG7个1621驱动组成的。我测试的时候全送1后全送0.应该是全显示,然后全灭。但是我们的液晶A驱动部分的部分段码一直显示或一直不显示。其他都正常。我们用的是pic单片机。 更加鬼怪的是 用51的源程序就没有问题,。

楼主(2013-01-19):
刚发完贴,。问题就解决了,是有我的写时序问题。造成的。,我以为只要能写进去数据。时序就没有问题的。没想到时序还能影响到 这个。

楼主:
这种问题很少遇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发完贴,。问题就解决了,是有我的写时序问题。造成的。,我以为只要能写进去数据。时序就没有问题的。没 ...

呵呵,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

1.现象越奇怪,原因约低级。
2.找问题应该先软后硬。

网友B:
4楼说的好

网友:
:victory:一起加油吧~自己找出来的感觉更爽呢

网友C:
呵呵,支持这种解决问题后把过程分享出来的行为

网友D:
支持这种解决问题后把过程分享出来的行为

楼主(2013-03-01):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的串口送字节延时 不准导致的。但是别的其余六片 都没事。还是有点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