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容充放电滤波是不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2013-01-19):
根据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充满一次需要T1秒,释放需要T2秒

不同信号周期为t,信号经过电容开始给电容充电,可以理解为将不通周期的能量均匀存储起来,然后放电,一些信号的频率就发生改变了

这样有用信号更加平滑,噪声也不明显了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信号处理通常不是这么简单,电容的用处也远不止这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信号处理通常不是这么简单,电容的用处也远不止这一种。 ...

我是针对它的滤波特性这么理解的,这样想有助于我对它的理解,谢谢回答:D

网友A:
滤波是指选取有用频率,旁路其他频率,你的描述叫“电压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是指选取有用频率,旁路其他频率,你的描述叫“电压平均”

我表述有问题,就是选取有用频率

网友A:
那你所说的就是错的。频域的东西在时域上是很难说清楚的,你还是用1/jwc来理解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是指选取有用频率,旁路其他频率,你的描述叫“电压平均”

旁路其他频率是接地电容吗?这时候是为了滤除直流中的交流分量吗?
容值为C的电容能让多大频率的信号通过,截止频率,向您请教

网友A:
电容对频率的阻抗表达为1/jwc,没有单个电容让信号通过不通过的说法,只有电容和其他器件按分压原理组成滤波器,才有截止频率的说法,比如RC滤波器,这个随便抓一本高频的书,里面都有滤波器的基础原理,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B:
你的意思更像是可以滤除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更像是可以滤除噪声。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对频率的阻抗表达为1/jwc,没有单个电容让信号通过不通过的说法,只有电容和其他器件按分压原理组成滤 ...

谢谢

网友A:
但是要注意电源退耦、储能和信号滤波是不完全一样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要注意电源退耦、储能和信号滤波是不完全一样的哈。

嗯'啃啃书本,感谢回答

网友C:
一些信号的频率就发生改变了吗??
电容从不改变信号的频率,它只会改变信号的相位输出,和对低频呈现高阻的特性。

网友D:
可理解是工程师常用的方法.
专家用的方法是可证明

网友E:
还有这样理解的:dizzy: 当心以后会更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样理解的 当心以后会更糊涂

我还是去吃透原理,用公式说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些信号的频率就发生改变了吗??
电容从不改变信号的频率,它只会改变信号的相位输出,和对低频呈现高阻 ...

我明白了,衰减衰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旁路其他频率是接地电容吗?这时候是为了滤除直流中的交流分量吗?
容值为C的电容能让多大频率的信号通过 ...

低通的话就是截止频率以上的滤掉 高通就是上限频率以下的滤除

网友G:
差不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