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频采样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19):
我用这个图做了个220V交流采样。运放的供电电源是有7805和9805做的。我用函数发生器、示波器观察输出的波形是发现。高频输出波形很好。50HZ时就不行了。谐波很多。不知是不是供电电源的问题?

网友A:
低压系统的地是热地?或者跟220V之间是如何参考的?

楼主:
刚开始我是用的函数发生器产生10v50hz的正玄信号。还没有接市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是用的函数发生器产生10v50hz的正玄信号。还没有接市电

那你接上的时候可能得找个头盔戴上……楼主胆子太大啊…………

楼主:
请问,ACo1m和ACo2m可以直接接市电吗?我见功率计上有的是这种电路

楼主:
小弟,还是学生。有个设计要做个交流采样。不知能否提供帮助啊?

网友A:
你把人家功率计的电路图发上来瞧瞧呢。

网友B:
一看那一堆82k的电阻,就知道是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看那一堆82k的电阻,就知道是抄的

楼上为啥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那一堆82k的电阻,就知道是抄的

的确是抄的。哈哈。关键是现在出现了问题。大神有何高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抄的。哈哈。关键是现在出现了问题。大神有何高见啊

高见就是自己搞懂,先说你先检测交流电的什么参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见就是自己搞懂,先说你先检测交流电的什么参量?

我现在只想先采集出电压有效值。我现在手头只有MSP430F149.只能用它上的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想先采集出电压有效值。我现在手头只有MSP430F149.只能用它上的AD.

整复杂了,想下卖价30元的万用表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复杂了,想下卖价30元的万用表是怎么做的。

恩恩。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是学电气的我还想对相位等进行采样。我想在逆变,并网等电网上都会有用到这种采样吧。不知你那有没有功率表,或万用表的相关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为啥这么说

论坛以前讨论过这么做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是学电气的我还想对相位等进行采样。我想在逆变,并网等电网上都会有用到这 ...

既然是学电气的,想必知道有个东西叫电压互感器,还有个东西叫电流互感器。

网友A:
并网的相位同步和楼主想做的东西是天地之间的精度差别,虽然鼓励楼主去思考复杂的东西,也相信楼主以后会做到并网发电的高技术上去,但是建议楼主先从需求——方案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才说30元的万用表都可以做。楼主如果是学电气的,倒不如真正去研究下互感器的技术,感觉那个更和你们专业的胃口。:lol

网友E:
用霍尔电压传感器,能把高压转换成低压,有电压型和电流型的。然后再取样。实在不行,把工业用的电压表拆下。里面的电路正好适合采样。我用了一个电流表的电路加LM339,加51单片机做了个电焊机自动延时断电。无人操作时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网的相位同步和楼主想做的东西是天地之间的精度差别,虽然鼓励楼主去思考复杂的东西,也相信楼主以后会做 ...

谢谢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学电气的,想必知道有个东西叫电压互感器,还有个东西叫电流互感器。 ...

知道是知道,还有四五天就封宿舍了。现在手边没有这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霍尔电压传感器,能把高压转换成低压,有电压型和电流型的。然后再取样。实在不行,把工业用的电压表拆下 ...

之前也考虑过用这个。这样的话不就把相位频率都给丢了吗?所以就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以前讨论过这么做的原因

AD转换能否采集负的电压?如不能对于正玄信号应怎样处理?

网友F:
你一个电路又想采样电压,又想采样电流,还想采样频率,相位,你比我还贪心。上芯片把,接俩互感器连功率你都能读出来了。另外AD不能采样负值。我有一个帖子也是请教市电测量的,你可以去看看彭工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一个电路又想采样电压,又想采样电流,还想采样频率,相位,你比我还贪心。上芯片把,接俩互感器连功率你 ...

呵呵。学习上多贪点。我看了你的帖子。我现在用的是430ad最高可达200k/s。我可以给它做个加法电路太高电压。不知你你最后是怎么处理的?硬件电路没搭起来。我准备先用信号发生器调个信号出来。先调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也考虑过用这个。这样的话不就把相位频率都给丢了吗?所以就放弃

频率用一个A//D可以得到,相位用一个A/D无论如何得不到,无论是你贴出的电路还是用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用一个A//D可以得到,相位用一个A/D无论如何得不到,无论是你贴出的电路还是用互感器。 ...

恩恩。谢谢各位帮助。学了很多。拜谢

网友G:
检查一下是否是信号源在50Hz情况下产生信号的本身谐波就很大,一般数字源会有这样的问题,低频信号的产生还是模拟的方法更靠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学习上多贪点。我看了你的帖子。我现在用的是430ad最高可达200k/s。我可以给它做个加法电路太高电 ...

加法器抬高,钳位,然后直接进单片机算。然后就按照彭工给的那个公式直接算就是了。

网友H:
确实危险,在不熟悉强电采样前,建议用互感器隔离!至于用什么149或别的采样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危险,在不熟悉强电采样前,建议用互感器隔离!至于用什么149或别的采样都不是问题 ...

谢谢啊。

网友I:
LZ,也有AD能采集负电压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