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控制回路基础知识详解

楼主(2013-01-19):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断路器控制回路的基本要求分析,你了解了吗?
  (1)应有对控制电源的监视回路。断路器的控制电源最为重要,一旦失去电源断路器便无法操作。因此,无论何种原因,当断路器控制电源消失时,应发出声、光信号,提示值班人员及时处理。对于遥控变电所,断路器控制电源的消失,应发出遥信。
  (2)应有防止断路器“跳跃”的电气闭锁装置,发生“跳跃”对断路器是非常危险的,容易引起机构损伤,甚至引起断路器的爆炸,故必须采取闭锁措施。断路器的“跳跃”现象一般是在跳闸、合闸回路同时接通时才发生。“防跳”回路的设计应使得断路器出现“跳跃”时,将断路器闭锁到跳闸位置。
  (3)应经常监视断路器跳闸、合闸回路的完好性。当跳闸或合闸回路故障时,应发出断路器控制回路断线信号。
  (4)对于断路器的合闸、跳闸状态,应有明显的位置信号,故障自动跳闸、自动合闸时,应有明显的动作信号。
  (5)跳闸、合闸命令应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并且当跳闸或合闸完成后,命令脉冲应能自动解除。因断路器的机构动作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跳合闸时主触头到达规定位置也要有一定的行程,这些加起来就是断路器的固有动作时间,以及灭弧时间。命令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就是保障断路器能可靠的跳闸、合闸。为了加快断路器的动作,增加跳、合闸线圈中电流的增长速度,要尽可能减小跳、合闸线圈的电感量。为此,跳、合闸线圈都是按短时带电设计的。因此,跳合闸操作完成后,必须自动断开跳合闸回路,否则,跳闸或合闸线圈会烧坏。通常由断路器的辅助触点自动断开跳合闸回路。
  (6)断路器的操作动力消失或不足时,例如弹簧机构的弹簧未拉紧,液压或气压机构的压力降低等,应闭锁断路器的动作,并发出信号.SF6气体绝缘的断路器,当SF6气体压力降低而断路器不能可靠运行时,也应闭锁断路器的动作并发出信号。

网友A:
断路器的控制与信号系统回路,按照断路器的型式、操作机构的类型以及运行上的不同要求而有所差别,但基本接线却是相似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