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ET51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3-01-19):
小弟最近买了个JET51下载器,连接至电脑的USB口后成功安装了驱动程序。此时红灯和绿灯均被点亮。但未将JET51连接至目标板。为确定JET51是否正常,我用万用表测其VCC和GND两端电压,发现无电压输出。于是觉得奇怪,怀疑自己买了假货。请问高手们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请问你的仿真器是哪里买的?

网友B:
量不到電壓是正常的,只有在下載程序的時候才有電壓信號,只要連接目標板可以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C:
是的, 应该测试点下载命令后有没有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