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与晶振

楼主(2013-01-19):
1.晶振的作用:给单片机正常工作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如430使用8MHZ外接晶振与XT2输入口相连构成高频振荡器。使用32,768KHZ与XT1输入口相连构成低频振荡器。

2.430输入口:MSP430所有单片机中都有晶振输入口LFXT1。LFXT1即允许接低速晶振(32k),也允许接告诉晶振(450K – 8M (2XX为16M))。这些可以通过软件在DCO寄存器中配置。在只有一个晶振输入允许的情况下,推荐接入低速晶振。然后利用FLL+模块后或由Timer_A3配合,通过软件实现高速的频率要求。这样在低功耗的LPM3模式下,还能保持一个低速的时钟ACLK处于运行状态。

3.430内部振荡器:调节振荡器引出脚外接电容可改变频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时钟,起振了单片机才能工作,时钟频率越高,单片机处理速度越快. EG:外部晶振需要与单片机内部振荡器构成回路,形成振荡电路,才可以让单片机工作。

4.晶振原理:在石英晶体的两个极板上加一个电场,晶片会产生机械变形,对极板施加机械力使其变形,又会在极板上产生相应的电荷,这叫压电效应。如果在两个极板上加上交变的电压,晶片便会产生机械变形震荡,同时这种机械震荡还会产生交变的电场(比较的微小),但是当外加交变的电压的频率与晶片固有的频率(由其形状和尺寸决定)相等时,机械振动的幅度会加剧,产生交变电场也增大。叫做压电谐波。
即使去掉晶振,电路照样的能振荡,并且如果把那两个电容改成可调电容的话也能得到想要的某个频率,那还要晶振干什么:晶振、陶瓷谐振槽路、RC振荡器以及硅振荡器是适用于微控制器的四种时钟源。针对具体应用优化时钟源设计依赖于以下因素:成本、精度和环境参数。RC振荡器能够快速启动,成本也比较低,但通常在整个温度和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内精度较差,会在标称输出频率的5%至50%范围内变化;但相对RC振荡器而言,基于晶振与陶瓷谐振槽路的振荡器通常能提供非常高的初始精度和较低的温度系数。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网友B:
430单片机uid爱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用外部晶振的

网友B:
其内部晶振是非常准的,除开1系列的,其他的都有专门的稳定内部晶振供工程师选用的

网友C(2016-01-08):
内部晶振是怎样个内部,直接合成在芯片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