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楼主(2013-01-19):
error

网友A:
单从定时用的话,没什么特别。
特定情况下,只有中心对齐模式,可产生需要的PWM输出波形。所以向下模式,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你狠诚实,呵呵

网友C:
有一个应用,比如你要定一个固定时间,如果向上计数,就需要从零开始,比较中断,如果向下计数,就可以使用溢出中断,这也算是向下计数的一个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