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无法烧写程序

楼主(2013-01-19):
用IAR给MSP430f4152烧写程序,总提示找不到单片机。仿真器用的UIF。

出错信息是:
IarIdePm

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or else the file

"F:\Examination\E-Meter\Debug\Exe\dg.d43" was corrupt or of an unsupported format.

There might be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Debug Log Window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硬件连线检查过好几次应该没有问题。请教大牛们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IAR版本是什么版本?

网友B(2014-08-13):
请问是什么原因,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释。

网友C(2014-12-23):
同问

换了电脑,重焊了板子,仿真器在别的板子上好用,MS板子硬件问题。但是,这个报错信息实在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看上去不像是硬件方面的报错嘛!
报错信息是:
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or else the file

"E:\MCU\Debug\Exe\My.d43" was corrupt or of an unsupported format."。

报错后,看Debug log是这样的:Failed to load debugee: E:\MCU\Debug\Exe\My.d43

网友C:
重焊了几块板子都不好使,但是FET在别的老板子上好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焊了几块板子都不好使,但是FET在别的老板子上好使。

对比下两个板子相关的电路。有时电容不同,都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