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内部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13-01-19):
使用的是msp430AFE253,在SD24模式中使用VREF。但是我测量出VREF基准电压是0.96V,理论上不该是1.2V吗?我也设置SD24REFON了,还是找不到什么原因。不知道各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或者在程序中还需要设置其他什么东西吗?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B:
这个片子我没用过,但用过msp430,我记得vref是和供电电压有关的。你仔细看下datasheet

网友C: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个原因呢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了

网友D(2013-03-14):
你设置一下SD24VMIDON这个位,应该就可以了。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E(2014-02-13):
这个不应该呀!430的内部基准应该还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