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线调试不好使

楼主(2013-01-19):
我画了块板子,烧写能写进去。但是调试的时候(用CY7C1021)不怎么好使,进去过,但是一会又不好使了,复位/JTAG等引脚总是有干扰信号(MP=0时没有这个信号),是我的板子画得不好,有干扰了吗

网友A:
让硬件工程师分析下
PCB布线是否有不妥之处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仿真器坏了啊

网友C:
楼上的分析有道理

网友D:
什么原因都有可能,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板子吧

网友E:
还有其它现象吗

网友F:
重装软件实施

网友G:
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H:
干扰信号是哪里来的

网友I:
个人感觉软件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在硬件了

网友J:
一步步排查吧!~积累经验下次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