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关于DrvGPIO_GetBit()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3-01-19):
最近做按键处理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键值没有输出。
看了一下源程序DrvGPIO.c,里面有对DrvGPIO_GetBit()有一个很清晰的描述,就是说它是一个32位返回值的一个函数,按道理说可以用它来赋值的,但是实际上又不行。
比如我定义一个32位的数uint32_t temp,然后用DrvGPIO_GetBit()赋值:temp = DrvGPIO_GetBit(E_GPA,14);但是编译的时候就说赋值不成功:
variable "temp"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求教各位大哥了~~~~~

主要就是如何取得那个返回值。

还有内部上拉的问题,有时候设置输入之后会不断输出,可能是没有设置内部上拉····请问怎样才可以设置出来?

网友A:
这个never used是指temp仅仅赋了值,没有做其他用处吧,可有可无的那种,如果你加一个串口显示uart_show(temp);就不会有这个warning了,这个函数是可以取得返回值的,按键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