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楼主(2013-01-19):
请问PSOC creator1.0,2.0,2.2这三个版本不同是什么啊 ?初学者,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网友A:
API封装库有的组件升级了,基本上设计思想一致,都可以用的,建议新的芯片用2.0以上环境,毕竟很多例程都是针对最新版本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I封装库有的组件升级了,基本上设计思想一致,都可以用的,建议新的芯片用2.0以上环境,毕竟很多例程都是 ...

就这点不同啊,呵呵,嗯,谢谢大侠啊,呵呵

网友B:
高版本的功能更多,组件更多

网友C:
差别不大

网友D:
一般这种问题都没什么可纠结的

网友E:
随便下一个就能用 没那么多事的

网友F:
呵呵,就装最新的那个吧

网友G:
2楼解释不错

网友H:
LZ想多了

网友I:
基本上设计思想一致的

网友J:
不必在乎这些小的方面 因为初学者很多都是用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