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绘图时,过孔问题?

楼主(2013-01-19):
PCB, pc, AC

楼主:
请问绘制2.4G PCB板时,为什么对地覆铜的地方要加这么多的过孔呢?这些过孔具体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绘制2.4G PCB板时,为什么对地覆铜的地方要加这么多的过孔呢?这些过孔具体起什么作用? ...

等待答案,我也想知道

楼主:
嗯,让大牛来解答吧!

网友B:
没做过这么高频率的.
不过增加额外过孔我也经常做.
我看, 应该是用于保持不同层电位一致的一种手段.
高频的时候,任何一根导线,任何一块铜皮,电位都是与位置有关的.
增加几个过孔,就能减少一些电位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这么高频率的.
不过增加额外过孔我也经常做.
我看, 应该是用于保持不同层电位一致的一种手段.

谢谢你的回答!不同层地的电位是相同的啊,是不是抗干扰的作用呢?

网友C:
当然是为了保持低阻抗,
对于高频信号,过孔的间距应远远小于波长,
所以要打密集一点.

谢谢回答,满意!

网友D:
减小 阻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为了保持低阻抗,
对于高频信号,过孔的间距应远远小于波长,
所以要打密集一点. ...

为了保持哪的低阻抗呀?我不加这些过孔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了保持哪的低阻抗呀?我不加这些过孔不行么?

你傻啊,波长你知道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傻啊,波长你知道吗

老大,我不仅傻,而且很天真,总结就是很傻很天真。不懂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