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打造2051

楼主(2013-01-19):
最近一直进展不顺,心情郁闷...只有阿Q一下,找点开心的事玩玩,所以一个晚上纯手工打造了一个2051,随便加了点code,上图...呵呵...

网友A:
楼主的图都挂了,建议把图片上传到21ic,不要引用其他网站的图片。
QQ空间的图片不允许外部引用的

网友B:
虾米都看不到啊………………………………

网友C:
图片被禁止显示了...

网友D:
不错,我都看见图片了呀~

网友E:
线走的挺漂亮

楼主:
上代码,改天有空的时候整理一份原理图。。。
#include <at89x051.h>

//common part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ZERO                    0
#define        MSB                      0x80
#define        LSB                       0x01
//max7219 part
#define        DECODE_MODE    0x09
#define        INTENSITY             0x0A
#define        SCAN_LIMIT           0x0B
#define        SHUT_DOWN        0x0C
#define        DISPLAY_TEST      0x0F

sbit LOAD = P1^2;                   //MAX7219        Load-Data Input:            rising edge               pin 12
sbit DIN  = P1^3;                     //MAX7219        Serial-Data Input:            rising edge               pin 1
sbit CLK  = P3^7;                     //MAX7219        Serial-Clock Input:           maximum 10MHz     pin 13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nsigned char temp)        //发送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上升沿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
                CLK = LOW;
                DIN = (bit)(temp&MSB);
                temp <<=1;
                CLK = HIGH;
        }
}

void Write_Max7219(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向寄存器中写入一个数据先写地址,后写数据load 上升沿锁存数据
{
        LOAD = LOW;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Write_Max7219_byte(dat);
        LOAD = HIGH;
}

void Init_Max7219(void)        //初始化max7219 子函数 设置工作寄存器   需要查看芯片手册
{
        Write_Max7219(SHUT_DOWN,0x01);            //Normal Operation XXXXXXX1 Shutdown Mode   XXXXXXXX0
        Write_Max7219(DISPLAY_TEST,0x00);          //Normal Operation XXXXXXX0 Display Test Mode XXXXXXXX1
        Write_Max7219(DECODE_MODE,0xff);          //Decode Mode Select D7~D0 1 B decode 0 No decode在非BCD译码态输入,高四位为8,9,A,B,C,D,E,F等数显示“.”低四位为正常数码管字型码。
//        Write_Max7219(SCAN_LIMIT,0x07);            //SCAN LIMIT 0~7 0xX0~0xX7
        Write_Max7219(SCAN_LIMIT,0x04);              //SCAN LIMIT 0~4 0xX0~0xX4
        Write_Max7219(INTENSITY,0x04);                //Set Intensity   0xX0~0xXf   强度调节
}

void main(void)                  //左移方式显示0~9数字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j=0;
        Init_Max7219();
        while(TRUE)
        {
                j = i;
                 Write_Max7219(1,0x80+j);
                 j++;
                 if(j>=10)
                         j=0;
                 Write_Max7219(2,0x80+j);
                 j++;
                 if(j>=10)
                         j=0;
                 Write_Max7219(3,0x80+j);
                 j++;
                 if(j>=10)
                         j=0;
                 Write_Max7219(4,0x80+j);
                 j++;
                 if(j>=10)
                         j=0;
                 Write_Max7219(5,0x80+j);
                 j++;
                 if(j>=10)
                         j=0;
                 delayms(500);
                i++;
                if(i>=10)
                        i=0;
        }
}

网友F:
哈哈~~~

还还以为纯手工打造2051 MPU呢~~~

那才是真牛~~~

网友G:
呵呵,我看到图片了,还行

网友H:
我也以为是纯手工打造2051呢....

网友B:
寒,我也看成是自己用门电路做2051了…………………………

网友I:
哈哈,有点标题党的味道。
不过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J:
纯手工打造一个CPU

网友K:
还用7219,有米啊

网友L:
这做的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M:
我还以为你做了个2051呢

网友N:
被骗了 这样的东西 大学时候 俺也做过
我还以为楼主 电容 电阻 三极管 做了个51 了

网友O:
我以为是直接管子搭2051呢。唉。

网友P:
是时钟吗?不是

网友Q:
原来这么简洁- -.

网友R(2013-05-26):
2051是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