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keil编程中总线定义弱智问题?

楼主(2013-01-19):
现在自己搞案子,悲催的很,可惜对程序白痴,刚刚搞了个开发板,如图

用什么方式能把I/O口 P2定义成led?

这样原理图中修改IO 总线时,如从P2改成P3,不用跑到程序里这修该P2,只需要在外面把LED=P2定义成LED=P3就OK的定义方法?
定义一个管脚我搞定了,定义一个总线不懂。

楼主:
Keil uVision4搞的源程序谁能指教下!

Keil uVision4.rar

网友A:
你这不是改的挺好的吗?如果说所谓总线,把P3改成P2即可。具体的某一位才需要sbit定义。

网友B:
你可以用个宏定义 #define  LED  P2
用个别名直接代替.

网友C:
sfr LED = 0xa0;  // P2=0xa0

sbit LED_1 = LED^0;
...

网友D:
觉得用宏定义更好一些  #define  LED  P2
个别的LED定义,用
sbit LED_1 = LED^0
sbit LED_2 = LED^1

网友E:
/* Macro Definition  */
#define  GPIO0  P0
#define  GPIO1  P1
#define  GPIO2  P2
#define  GPIO3  P3
#define  GPIO4  P4
#define  GPIO5  P5
#define  GPIO6  P6
#define  GPIO7  P7

/*  BIT Registers  */
sbit GPIO0_Pin_0 = P0 ^ 0;
sbit GPIO0_Pin_1 = P0 ^ 1;
sbit GPIO0_Pin_2 = P0 ^ 2;

====================
        #define         PORT_LED_1        GPIO4_Pin_0
        #define         PORT_LED_2        GPIO4_Pin_1
        #define         PORT_LED_3        GPIO4_Pin_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个宏定义 #define  LED  P2
用个别名直接代替.

非常感谢,看来是我对编程不熟悉。

网友E(点评):
大侠 太谦虚了

楼主:
谢谢大伙,#define  LED  P2就马上搞定了。:loveliness: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来是我对编程不熟悉。

用的啥 单片夹 啊?

楼主:
stc下载方便,又跟51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 Macro Definition  */
#define  GPIO0  P0
#define  GPIO1  P1

你的编程风格很好,多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c下载方便,又跟51没区别。

哦 是姚先生那款么?

那个没仿真器  调试比较困难

主要完成啥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