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750光强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3-01-20):
这是在淘宝上购买的一个光强测量模块,原理图中的MOS管子我知道是拿来转化电平的,但是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和MOS管的作用是一样的吗。
如果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设计2个转化电话,各有什么优缺点。那个二极管一般选用什么型号的?
还有那个ADDR地址线下拉电阻的作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是有问题的。二极管那部分电路,中间有个SCL,这里可能少画一条线
我有个资料,你参考下

楼主(点评):
我看懂了,因为那是单项的,所以用一个二极管来转化,当主控输出1,二极管截至,PIN6为高电平,主控输出0,二极管导通,PIN6为低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