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的过孔

楼主(2013-01-20):
求教,BGA 的  过孔放在哪个点,是在BGA焊盘上还是在空隙中呢,

网友A:
一般放间隙中间,我认为.

网友B:
空隙中,除非你做的是实心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隙中,除非你做的是实心孔。

实心孔跟空心孔有什么区别?

网友B:
铁棍跟铁管的区别。

网友D:
一般都是放在中间(通孔)
也可以放在边上 (盲孔)
但是不能放焊盘上。焊接会不良

网友E:
BGA的焊盘之间空隙足够大,无所谓放在空隙还是焊盘上,但空隙小的情况下,肯定是焊盘上,如果放空隙里,就太近了,电路就容易出现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BGA的焊盘之间空隙足够大,无所谓放在空隙还是焊盘上,但空隙小的情况下,肯定是焊盘上,如果放空隙里,就 ...

这个时候只能做实心孔。

楼主:
第一次走BGA 感觉不好走啊  大伙有什么法子呢  对于板层具体走那一层有没有要求?  网上找的资料都说得很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