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阻抗

楼主(2013-01-20):
对于电压驱动的电路,输入阻抗越大,则对电压源的负载就越轻,因而就越容易驱动,也不会对信号源有影响;而对于电流驱动型的电路,输入阻抗越小,则对电流源的负载就越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能说明得浅显形象一点么?谢谢~

网友A:
这(两)句话太长,可分8段,也就有8个(层)意思表达,你不明白哪个(可别都不明白)

网友B:
吼吼,从网上给楼主找了个例子,看起来更简单一些。如下:
如场效应管,属于电压驱动型,由其构成的电路,就是电压驱动型的电路,因为其输入阻抗很大,以至于其输入电流可以忽略,那么功耗也就忽略了;
而三极管则属于电流驱动型,由其构成的电路,就是电流驱动型的电路,因为其需要注入电流才能工作,尽管其输入阻抗比较小,仍然产生一定的功耗。

网友B:
另外有两点要注意:楼主发的这段话,只适合于低频电路,在高频电路中,还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如果要获取最大输出功率时,也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这个估计楼主看的资料上应该也有说明

网友C:
电压驱动的,如果负载内阻低,就需要大电流驱动;电流驱动的,如果负载内阻高,就需要高电压驱动;高频注意阻抗匹配,否则信号要乱窜。

网友D:
简单的两个式子就足以说明问题:

1)电压源的驱动功率

    P = U^2 / R

2)电流源的驱动功率

    P = I^2 R

显见,电压源驱动其负载R越大则所需输出功率越小,而电流源驱动其负载R越小则所需输出功率越小。

网友E:
如图,电压源时,负载越小,流过负载的电流I越大,则电压源需提供的功率P=Vs×I越大,反之越小
          电流源时,负载越小,负载上的电压越小,电流源所需提供的功率P=Is×V越小,反之越大

网友F:
电压源驱动其负载R越大则所需输出功率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