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DC-DC电路。

楼主(2013-01-20):
输入电压60~80V DC,希望输出5V 30MA左右的电流。请问什么电路可以做到。要成本低简单稳定电路。谢谢。

网友A:
一颗5551三极管,一颗5V稳压二极管,一颗电阻,一颗电容。

网友B:
线性的,压差太大,发热比较严重吧。。。

网友C:
压差真大,DCDC还真是不好选。
DCDC做的好的:Linear、Ti、ON、Micrel都有这种高压差的,只是没有用过,一般最高48V。

网友:
用分立件DCDC吧,这样电路简单又不发热

网友D:
因为你需要的电流不大,所以可以采用先电阻分压,后面再用5V的稳压管稳压,出来30mA电流问题不大,稳压管发热不会大的。

网友E:
同意6楼的意见,这个成本很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需要的电流不大,所以可以采用先电阻分压,后面再用5V的稳压管稳压,出来30mA电流问题不大,稳压管发 ...

好方法!!!赞 一个!

网友G:
压降太大了哈

网友H:
SX3700是一颗高性能电流模式的智能开关控制器集成电路,专为小家电控制板电源等非隔离式离线和直流到直流开关式降压变换器而设计。其内部集成有完整的PWM/PFM混合控制电路、高达700V耐压的功率开关电路、故障检测与保护电路、时钟与延时控制电路等,在85-380Vac 的超宽电网电压条件下,具有不小于 400mA(SX3700)的额定输出电流能力。完善的内部电路设计,最大程度减少了外部器件数量,仅需极少器件实现一个典型的降压式BUCK拓扑开关电源设计,功能完善的多种故障保护电路,

网友I:
6楼的是个好方案

网友J:
6楼方案也是线性的。

网友K:
              建议用6楼的方案~~~~

网友L:
6楼的方案确实不错

网友M:
线性方案最简单,但是功耗比较大,不管用三极管还是电阻分压。
DC-DC的话你的占空比太小,电流也不大,有点浪费。

网友N:
功耗问题很重要的,想想能不能压差尽量低些。即使用芯片都很迟吃力啊。

网友O:
电阻贵把

网友P:
记得ON的NCP1030可以,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Q:
1个5V稳压二极管,1个100K电阻就行! 要不加个7805,够简单了吧!

网友H:
NPC1030是Boost电源不太适合楼主要求,或者说应用太复杂。还不如用MC34063外加2N5551三极管。

网友R:
30毫安,最高75V压降,2.25W功耗,已经很大了。
如果平时电流更小,只是瞬间最大30mA,则串联稳压还是可以的。
否则还是建议用DC/DC,分离的电路也是可以的。

网友S:
这么高的压差,适合用隔离式的电源

网友H:
所有希望用线性稳压或电阻分压的方案都需要消耗2.25W的功耗。2W~5W电阻体积不小啦,综合成本也低不了。为了减少发热、减少PCB面积还是开关DC-DC切实可行。虽然只有30mA,但压差80V太太。

网友T:
lm系列稳压集成块加几个电容电阻就差不多吧。

网友U:
MC34063A+2N5551的方案,个人觉得很好。

网友V:
楼上好多方案都是学生方案来的,根本就不能用在生产上.这么高的电压,连可靠性和热功耗都不考虑周全.
RCC吧,我用过.量产很容易,直接叫电源厂供应完整模块就可以了.成本很低.对他们来说,这事太容易了.
当然你功底深厚,自己设计RCC也未尝不可.没玩过还是不要尝试了,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