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波形这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3-01-20):
我的DSP貌似不能工作请问晶振的波形这是这样的吗?

楼主:
dsp的晶振有工作能说明dsp已经工作了吗?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的位置是虚焊或者连焊啊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 我测得有源晶振的波形有时候还是三角波呢

网友C:
难道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D: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晶振波形

网友E:
这肯定不是 你一搜就知道的

网友F:
真狠正常,不要急,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G:
貌似除了点问题,这个波形是肯定不正确的

网友H:
不是的 是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的晶振有工作能说明dsp已经工作了吗?

有的DSP芯片有内置振荡器。不需要晶振也能产生时钟且正常工作。或者外接的不是晶振电路而是其他的时钟电路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I:
不知道你的频率是多大的,波形毛刺太大了。

网友J:
我感觉波形没问题,我们很多板子时钟测试还没这波型好,也能正常工作,不过晶振频率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K:
这要看看示波器,探头、负载电容也会影响波形,最好在OSC-Out脚测量波形。
晶振是有源还是、无源?100MHz?

网友L:
跟我的板子的波形很像,正常工作没问题....

网友M:
感觉波刺太大了,频率看不太清楚,仔细检查

网友N:
正弦波吧,跟世博器带宽也有影响吧

网友O:
不是的 晶振的波形是幅值较小的正弦波

网友P(2013-03-13):
感觉幅度太大,是不是带宽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