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我哪里疏忽了!

楼主(2013-01-20):
在温故复习对数运算电路时,纠缠于下图两个电路。
显然二者属于电压并联反馈类型,求解二者反馈系数F因子的步骤都是:
将运放的负口接地,然后求if/Uo的值,这样一来二者F显然相同,想不通为什么很多书上都说第一幅图(左图)有“notorious frequency stability problem”(臭名昭著的稳定性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各种书籍论文搜索无果,肯定是我哪里疏忽了,请大师们指一条明路。

网友A:
左图的反馈网络是共基组态,而右图则相当于是个二级管。就频率特性而言,右图的反馈网络确实要比左图好些(相移小些)。反应到稳定性上,右图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图的反馈网络是共基组态,而右图则相当于是个二级管。就频率特性而言,右图的反馈网络确实要比左图好些(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HWM。
然而套用小信号模型,二者的F因子似乎没有任何不同啊。况且,右图通过小型号模型窥测,并非完全等效于二极管,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大师

网友B:
楼主,你学这么深干什么?现在这个社会,学而不精的多得是。这些理论全是外国人搞得,你何必还去搞,直接搞数字,简单迅速,又来钱快

唉,最怕就是身边有这种人。理论完全不懂,然后就去搞个毛设计,结果设计出来的往往都乱套。

网友C:
估计没人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HWM。
然而套用小信号模型,二者的F因子似乎没有任何不同啊。况且,右图通过小型号模型 ...

小信号模型也分高低频率之分,低频模型中所忽略的寄生电容在高频时必须考虑。在此,共基组态基极接地,三极管内的寄生电容之影响较之不接地的“二极管”形式要大,所以才有那段话——“notorious frequency stability problem”。

低频时结电容可忽略,高频时二极管有个交流等效电阻,随电压变化,是吧
二极管低频和高频时的等效模型是怎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模型也分高低频率之分,低频模型中所忽略的寄生电容在高频时必须考虑。在此,共基组态基极接地,三 ...

这个寄生电容是不是结电容?就是说是不会死Cpai Cu?

网友D:
1,下图反馈系数F1=R1/(R1+1/gm +r0)小于1,寄生Cpi直接接在反相与同相端可以降低高频增益。 Cu可忽略。
2,上图的是有源反馈。反馈系数约为F2=R1/[ro(1+1/b)+1/gm].对于对数放大器来说Iin一般在100UA内,所以F2大于1是不觉得奇怪的。关键这时的Cu与运放输入电容的叠加后与R1//RID形成一个极点对稳定性产生麻烦。此时的Cpi可忽略 ,因为运放驱动十几个P是不在话下的。
可以在反相与输出并个电容来进行超前补偿。

楼主:
大家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两个电路求反馈网络的F(=iF/uO)的分离电路(没有等效不等效),如下图所示,完全一致,也就是F相同,考虑到A也相同,怎么理解二者稳定性迥然不同这一事实或者结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两个电路求F(=iF/uO)的等效电路,如下图所示,完全一致,也就是F相同, ...

不能如此等效。对地“虚短”不等于“实短”。

网友E:
这两个F怎么会是一样的?一个是确定的,一个是不确定的.

网友E:
确定的条件下才有近似的等效电路.所以第一个电路的等效电路无疑是错的,他没有近似地反映物理条件.

网友E:
“虚地”不是地,“虚断”不是断.

网友F:
我认为LZ分析得不错,假设LZ没有提到左幅图不好,而是大家都第一次看到此图说不定会认为左图还好呢!
所以大多数人不过是用结果解释原因,而LZ是想用原因推导结果。
支持LZ的求知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LZ分析得不错,假设LZ没有提到左幅图不好,而是大家都第一次看到此图说不定会认为左图还好呢!
所以 ...

谢谢前辈的认可鼓励,然还希望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思路或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如此等效。对地“虚短”不等于“实短”。

谢谢回复!哦?那么怎么求解F因子才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虚地”不是地,“虚断”不是断.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当然我认可明白。但是我 根据反馈网络的二段网络的理论,根据F的原始定义,两幅图求iF/uO的程序第一步就是要令“图中集电极‘接地才可(特指此处电压并联形式下),相信大家都不否定。

这里似乎没有虚地虚断的的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的条件下才有近似的等效电路.所以第一个电路的等效电路无疑是错的,他没有近似地反映物理条件. ...

想说的还是没有任何近似,虽然2张图反馈网络这个四端口结构略有不同,不过单就F的推导而言确实都要求 三极管的集电极接地才可求出F因子。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没说清楚,就是两幅图F因子参数是相同的,何来稳定性差异这一结果。这是我终日不得其所的原因。和室友讨论很久,他们也搞不通,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F怎么会是一样的?一个是确定的,一个是不确定的.

感谢你的回复。
这里想问问确定不确定什么意思
稍后给出我的 之于1楼的解释

网友B:
还是等xukun977大师 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LZ分析得不错,假设LZ没有提到左幅图不好,而是大家都第一次看到此图说不定会认为左图还好呢!
所以 ...

是的,假设有个四选一选择题,楼主该问:选哪个?而不能问:为什么答案选C呢?否则别人会为了C而C
二极管不提供增益,稳定性自然好了,具体推导过程贼多书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假设有个四选一选择题,楼主该问:选哪个?而不能问:为什么答案选C呢?否则别人会为了C而C
二极管 ...

首先谢谢大师的出现。其次想说,许多教材都是用的下面这种思路分析,就是怎么也没有看懂(原以为外国教材也照抄,以讹传讹呢:)嘻嘻)。
如下图(Vn表示运放负口电压)
这里没有懂:
feedback factor(反馈因子)F怎么用β呢?也就是说这个不是电压并联反馈吗,电压并联反馈的F不应该是iF比上Vo吗,截图中怎么用Vn比上Vo呢?就是想不通这一点。
特此请教xunkun和之前的各位大师。
是在想不通啊,久不能寐,哎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两个电路求反馈网络的F(=iF/uO)的分离电路(没有等效不等效),如下图所 ...

稳定性与直流工作点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在高频,两个电路的反馈系数beta几乎一样,没什么区别。
就低频不一样,有无增益区别导致在bode图上表现不同:一个在0dB以上,一个在0dB以下。
当然,静态电流不同,同一种电路表现也回大同,零极点顺序可能会颠倒。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稳定性与直流工作点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在高频,两个电路的反馈系数beta几乎一样,没什么区别。
就低频不 ...

先谢谢你了。我 马上好好消化 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师的出现。其次想说,许多教材都是用的下面这种思路分析,就是怎么也没有看懂(原以为外国教材 ...

这个beta不是共射电流增益beta,别混淆了

网友H:
关注中,左面那个图看不懂。。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师的出现。其次想说,许多教材都是用的下面这种思路分析,就是怎么也没有看懂(原以为外国教材 ...

beta不是这样求的,应该是电压比电压。左边那个图,从输出端看进去V/I=发射极电阻rE,而I•R1为反馈电压,所以反馈因子倒数为rE/R1,而右图是1+rE/R1

网友I:
看来各路大师仍未解决911之疑惑

可能语法或理解问题。直译作“臭名昭著的稳定性问题”是指:a图性能虽然优于b图,但“同样存在人所共知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各路大师仍未解决911之疑惑

可能语法或理解问题。直译作“臭名昭著的稳定性问题”是指:a图性能虽然优 ...

谢谢关注!不如贴出来这句话,大家研读一下。

网友I:
30楼,自己跑偏了。

难道并联型式就必须按“标准”去定义F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beta不是这样求的,应该是电压比电压。左边那个图,从输出端看进去V/I=发射极电阻rE,而I•R1为反馈电压 ...

我先暂搁置一下数值,待会验证。
首先请问大师为什么可以用beta(就是Vn/Vo)处理电压并联反馈的问题呢?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有什么优势吗?
我和室友的印象中,只有电压串联形式的反馈电路,我们才会用uF/vo,也就是电压比电压形式的F。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30楼,自己跑偏了。

难道并联型式就必须按“标准”去定义F啊

lgz前辈这样问我就更糊涂了。
如果电压并联反馈的题目出出来,用成熟的反馈网络来处理,老师让学生解出F,你不这么做就会得X。
当然,我知道,beta的那种求法可能是另一种方法,我想搞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极管的结电容主要是Ccb及Cbe而因封裝产生的Cce值较小。在基极接地的回路时Ccb及Cbe都被接地且分別并联于 ...

大师你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似乎无助于问题的处理。
而且你的结论都错了哦,是第一福图稳定性变差,不是二图。嘻嘻

网友A:
to LZ:

这个电路已不是线性电路,此前我说共基组态相比“二极管”形态频响(相移)要差些,那是一方面(仅就反馈而言)。其实,在此应作小信号分析(如此可近似线性),而由于系统的非线性其小信号模型参数与输入的直流值有关。需注意的是,共基组态的小信号反馈系数和“二极管”形态相应系数不同,而且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大共基组态下的小信号反馈系数也随之增大。这样一来,小信号环路增益AF就可能在降至1以下前就已经移相了180度(考虑运放的频响特性)。由此可得到明确结论,即共基组态的反馈形式要比“二极管”形态反馈形式的稳定性要差。

关于非线性反馈,将另开帖论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这个电路已不是线性电路,此前我说共基组态相比“二极管”形态频响(相移)要差些,那是一方面( ...

原本以为很简单的问题,没有想到这麽难。不过大师你可否评价一下教材中普遍使用的那种beta方法吗

楼主:
我不过是想用已知的标准反馈处理方法处理个几个原件的小问题,怎么会这么难。突然对模电没信心了。额

网友E:
模电的基础是电路,电路等效的基础是输入不变,输出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以为很简单的问题,没有想到这麽难。不过大师你可否评价一下教材中普遍使用的那种beta方法吗  ...

这是个非线性反馈放大器电路,分析起来确实不像线性电路那么的简单直接。但可以用一阶微分线性近似分析。

分析方法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434804-1-1.html

结合你的具体电路便可得到相应的结论。

网友G:
对数电路,一般都追求尽可能宽的对数范围,在这么大的电流范围内变化,反馈因子直接与直流工作点相关,严格的非线性反馈处理会很复杂,不过幸运的是,在这么宽的变化范围内,只需考虑反馈最大时对应的直流工作点即可,很明显,这个电路直流IC越大稳定性越差,越小越好,所以整体上只需要考虑这两个极限点即可,在这两个点用经典的小信号处理轻松搞定。所谓的非线性处理是没有必要的,是自寻烦恼。

网友D:
上图和稳定性不用说是不稳定的。
下图只要不是非单位增益稳定型运放稳定性没问题。
上面两图一个开环电压增益曲线,一个是反馈系数的倒数曲线,
手册上给了运放开环电压传函和相位曲线的,所以建模时要与之对应
的算电压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数电路,一般都追求尽可能宽的对数范围,在这么大的电流范围内变化,反馈因子直接与直流工作点相关,严格 ...

这个,慧根显然不够。我好好读一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和稳定性不用说是不稳定的。
下图只要不是非单位增益稳定型运放稳定性没问题。
上面两图一个开环电压 ...

。。。抓紧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数电路,一般都追求尽可能宽的对数范围,在这么大的电流范围内变化,反馈因子直接与直流工作点相关,严格 ...

这样好了,大师,你直接告诉我想要看懂那个beta的方法该看什么书,什么课题。我自己去找,好么?

网友C:
感觉大师们越走越远,有点故弄玄虚。你们不如告诉大家普通方法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图和稳定性不用说是不稳定的。
下图只要不是非单位增益稳定型运放稳定性没问题。
上面两图一个开环电压 ...

能不能具体点,上图指的是楼主左图?下图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感觉大师们越走越远,有点故弄玄虚。你们不如告诉大家普通方法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呢? ...

可以不解决问题,但绝不可没有大师风范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可以不解决问题,但绝不可没有大师风范

有内涵!

网友B:
有这么个规律楼主千万要记住,21是个快捷方式,,可以帮你迅速找到书籍中的知识点。至于书上没有的,你就别报希望了。来此虚心与你研究问题的,愿意认真讨论的,少之又少。基本都是觉得自己百科全书,吃老本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好了,大师,你直接告诉我想要看懂那个beta的方法该看什么书,什么课题。我自己去找,好么?
...

有空找到再说。
我觉的你还是先先把基础搞好再说为好,比如你上面那个I/U是什么意思?上面的这波特图该扫一眼就知道了,毕竟都是课本上最基础的东西。不过这这个图仅仅是某一直流工作点下得到的,实际应该考虑全部点的两个极限,所以仅仅通过这两个图不能下结论电路稳定与否。
关于所谓的“大师”,我身边的受聘老外或海龟,年薪都是百万以上的,干活少点的也是40万以上的,出国每次报销1万5.。。你们觉的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整天没事来上网玩?????????????
所以人都有自知之明,几斤几两还是知道的,不会因为别人喊个大师就飘飘然了。
不过就算不是大师,人家回帖了,就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人家没有必须回帖的义务,所以像你们这样热潮冷风的,以后谁还敢回帖??或者回帖有什么好处??

网友A:
to LZ 以及各位看官:

关于非线性反馈系统的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434804-1-1.html

其中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自己使用BJT的模型建立相应的 z(x,y) 便可得到所有结果。其实,LZ所给出的资料中就已经给出类似的论述,只是尚未看懂而已。

建议各位能沉下心来认真踏实地学点基础(不仅仅是电路基础那么的简单),如此才能真正地提升自己。浮夸者只能是枉费一生,除非是个富二或官二。

想学点基础的,可到“21学堂”逛逛

https://bbs.21ic.com/group-161-1.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A:
to LZ 以及各位看官:

关于非线性反馈系统的分析

我已经去了21学堂了

但是里面空荡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已经去了21学堂了

但是里面空荡荡的

先决条件,你的书柜不是空的,否则神仙也没辙。

“21学堂”主要提供的是一个答疑解惑的平台,适时会有一些专题讨论。

网友D:
我上面的环路BODE图就是按我在上面的分析得到很可惜除了一位说了些半对不对的外基本上一些人在说着不边际的话。
我的图当然是对应楼主的原理图了。
楼主要明白无论你的反馈系数是电压比电流比跨导跨阻……最后环路增益是不会变的。
下图为什么是直线,明白的人都知道寄生电容会使反馈系数是频率的函数,但是有些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下图反馈系数F1=R1/(R1+1/gm +r0)小于1,寄生Cpi直接接在反相与同相端可以降低高频增益。 Cu可忽略。
2 ...

包含的信息量蛮大的,还在啃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我已经去了21学堂了

但是里面空荡荡的

论坛该给复旦大学H老师开个专栏才对的,21学堂那地方太偏僻了,一般人很难找到。开讲座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去看了下,在电子类论坛开大学数学辅导,估计没几个人感兴趣的,很多电子工程师,尤其是国内的,一看到枯燥乏味又繁琐的数学推导就头疼。实际工作中用到最多的,仍旧是加减乘除而已(包括非线性电路)。
人之所以是高级动物,在于善于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现代的数字电路设计,80%的工作都由计算机自动完成,从没见过哪个人会说:我来推导下卡诺图再说,或者是我来写个真值表。所以脉冲电路这块有很多内容该重写了。否则学生工作后会发现:学过很多东西都没用。
21学堂应该联系实际工程实践来说理论,不应该用“基础”两个字把讨论范围限制在大学课本上,说的都是与实际相差甚远的理想情形。否则那地方会很冷清的。如果能够让两者完好结合,大家看了后有收获,对工作有帮助,我们应该主动掏银子作为辛勤劳动的补偿,这样才有持续性。

网友L:
论坛该给复旦大学H老师开个专栏才对的,21学堂那地方太偏僻了,一般人很难找到。
----------------------------------------------
附议。
Xukun是否另开一帖?详细讨论此问题?同时也是给21ic的一个建议。

来论坛提问的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想立即得到直接的答案,最好是告诉他在什么地方接个什么元件,这类问题占绝大部分;另一类是要探讨某现像产生的原因,并不是要得到直接的解决方案,这类问题比较少。
21学堂显然只能讨论后一类问题,那里不是回答印有某符号的五条腿元件是什么元件这类问题的地方。
但若让HWM一个人回答这些问题,那可就累死了。
所以,21ic似乎另开个专栏,专门讨论这些比较“阳春白雪”的问题。网友可以各取所需,到适当的版面提问。若是版主认为此问题并不适合在这里讨论,不妨转到其它版面,这样可以提高得到回复的机会。

网友E:
学习这东西,要讲基础,讲系统,可以忘,但不能没有学过,没有听懂.要花工夫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论坛该给复旦大学H老师开个专栏才对的,21学堂那地方太偏僻了,一般人很难找到。
------------------------ ...

确实如此,初衷是好的,到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比如某人写电子工程师速成的书,很畅销,他信奉的理念是:书中尽量不用定量分析,只用定性分析,这样更容易接受。
结果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创立的论坛在2年后也就关闭了。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要不厌其烦地回答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三极管能放大?为什么VBE是0.7V?等等,时间长了,谁能受的了?

对于基础问题,实际上教科书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挖掘的,比如BJT或MOS的频率响应,众所周知:课本上结论的成立范围是小于等于0.1*fT.
如果我是作高频应用,我希望它在fT处仍精确成立,此时我该如何处理?注:我要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对学生说:有效频率范围是0.1fT,高于此频率你们就不要用此模型了。
再比如:米勒效应的缺点太多了,我们该怎么克服它们,而不是回避它们(比如说它只能准确预测3dB),我非要用它来处理稳定性问题该怎么办?

我觉的21学堂应该侧重处理此类问题,而不是教科书上的内容的简单重复。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可以不解决问题,但绝不可没有大师风范

: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下图反馈系数F1=R1/(R1+1/gm +r0)小于1,寄生Cpi直接接在反相与同相端可以降低高频增益。 Cu可忽略。
2 ...

请问mcu老师你的反馈系数是不是这样算的呢?如下图(将Vi接地,设输出时Vo,看负口的Vn与Vo的比值):
以1楼的左图为例:
图中省略电容
如果是正确的话,我算出的答案跟你不一样啊

楼主:
我算的Vn/Vout=R1(1+gm*ro)/(ro+R1).

网友L:
21学堂应该侧重处理此类问题,而不是教科书上的内容的简单重复。
--------------------------------------------
同意。

网友I:
何错之有:dizzy:

网友N:
我是混矿坛的坛友,lz你好。看到你这个问题,忍不住进来了。类似问题也困扰过我,作为过来人深知昏头转向的痛楚。

建议lz顺着你自己原本的思路往下走,其实是可以自己走通的------F因子一样然后呢?然后你还没有完整完成拆环的环节啊:下一步按照剧本你要将反馈网在运放输入端的等效输入阻抗,在输出端的等效输入阻抗算出来啊!
其实不难的。

至于外文教材普遍采用的(也是楼上采用的)以电压比电压做反馈系数的方式,我持保留态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算的Vn/Vout=R1(1+gm*ro)/(ro+R1).

是对的。我上面ro是运放的输出阻抗和你的不同。
既然把运放当理想的,共基极的输出阻抗也可忽略的。

网友A:
to LZ:

针对共基反馈组态,给出具体分析。

按BJT模型(忽略ro)显然可得

    Vn = Vi - R1 β Is [e^(- Vo / VT) - 1]

则有

    F = ∂ Vn / ∂ Vo = R1 β Is e^(- Vo / VT) / VT = R1 Ic / VT

由虚短(Vn = 0)得

    F = Vi / VT

显然,反馈系数和输入Vi有关。

注意,这是个与频率无关的“线性平台”。在此基础上加入BJT的寄生电容,然后乘上运放的开环增益A便可得到环路增益T = A F。据此可以分析整个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注意:第一式无论正确与否,多了一个beta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混矿坛的坛友,lz你好。看到你这个问题,忍不住进来了。类似问题也困扰过我,作为过来人深知昏头转向的 ...

我就知道我哪里忽略了,原来是这里。谢谢你。我下一步把它做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对的。我上面ro是运放的输出阻抗和你的不同。
既然把运放当理想的,共基极的输出阻抗也可忽略的。

哦,原来mcu老师确实这样的思路啊。我就有点不理解了,类似这种电压并联(或者说并联-并联)反馈的网络,求F把Vi接地,再把运放负口处断开的处理方法第一次遇到啊。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其合理性?
(尤其是“再把运放负口处断开”这一句,我们并不知道电路是深度负反馈啊)再次感谢了!

这里附上Adel Sedra&Smith微电子电路(中文第五版) 的 电压并联组态的 β(反馈系数)的求法(与mcu老师全然不同),以便阐述矛盾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针对共基反馈组态,给出具体分析。

H老师,打断一下:
“由虚短(Vn = 0)得”这一句,您是用了“深度负反馈”处理方法吗?是否欠妥,尤其目的是“分析整个系统的稳定性问题”。特此请教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mcu老师确实这样的思路啊。我就有点不理解了,类似这种电压并联(或者说并联-并联)反馈的网络, ...

注意这是“非线性曲线”上某点P上的切线线性分析,即所谓的小信号分析。这个P点是“直流点”,交流小信号沿过此点的切线作上下小范围变动。此“直流点”由直流深度负反馈条件确定,在此就是Vn虚短(另一贴表示为z(x,y)=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针对共基反馈组态,给出具体分析。

原来如此。看得出来,你的方法与23楼的外国教材方法是一模一样的。我在捉摸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是“非线性曲线”上某点P上的切线线性分析,即所谓的小信号分析。这个P点是“直流点”,交流小信号 ...

嗯,是这样。明白了,谢谢。
但是又发现一个问题,这样一来用h老师你70楼同样的方法分析 1楼右图(你70楼分析的是左图),当然还是用到直流负反馈的“虚断” ,将会得到同样的F反馈系数,2者还是还是没有发现区别啊?稳定性差异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释,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对的。我上面ro是运放的输出阻抗和你的不同。
既然把运放当理想的,共基极的输出阻抗也可忽略的。

可能运放在高频的时候也不是理想的,如果考虑高频时候 弯曲20logA曲线 的运放内部电容 算作不理想现象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明白了,谢谢。
但是又发现一个问题,这样一来用h老师你70楼同样的方法分析 1楼右图(你70楼 ...

不一样,等一会给出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针对共基反馈组态,给出具体分析。

同样请教h老师,同我72楼的答复类似,这种F因子(β)是怎么定义的?我的意思 户籍所在地 在哪里?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但是确实没有见过

网友I:
很不专业,就算提示吧

提示一:10楼等效电路,仅用于计算稳定状态时的近似传递函数——两者作了不同的忽略,不适宜作稳定性分析

网友A:
to LZ:

针对“二极管”反馈组态,给出具体分析。

按BJT模型(忽略ro)显然可得

    Vn = Vi - R1 (β + 1) Is [e^((Vn - Vo) / VT) - 1]

则有

    F = ∂ Vn / ∂ Vo = [R1 (β + 1) Is e^((Vn - Vo) / VT) / VT] / [1 + R1 (β + 1) Is e^((Vn - Vo) / VT) / VT]

同样由虚短(Vn = 0)得

    F = [Vi / VT] / [1 + Vi / VT]

虽然反馈系数和输入Vi有关,但显然有 F < 1。

网友A:
此外这两种形式的“对数”函数也不完全一致,令Vn = 0

共基反馈组态的“对数”函数是

    Vo = - VT ln(Vi / (R1 β Is) + 1)

而“二极管”反馈的“对数”函数是

    Vo = - VT ln(Vi / (R1 (β + 1) Is) +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请教h老师,同我72楼的答复类似,这种F因子(β)是怎么定义的?我的意思 户籍所在地 在哪里?可能是 ...

看我的相关贴子,“户籍所在地”在《高等数学》——泰勒级数展开之一阶近似。

我一直都在强调基础,仔细看看那七个科目,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可以忽略的。如果说能DIY个小玩意儿就算掌握了电子技术,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能DIY个小玩意儿就算掌握了电子技术,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赞这句。

网友D:
看来楼主还在为反馈系数纠结,你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计算I/V,再算环路T再画环路BODE并分析之。
楼主的思路和我的可不样。我只是按楼主和的简化电路说说。
另外建议楼主还是看下运放稳定性的相关专辑TI的有好多。
我上面的分析是直流电流变化较小时的分析。上图实际在电流变化范围较宽时F变化是很大的,电流越大F越大,稳定性越差,而且补偿也更难,所以要想办法降低F,通常的方法时在射极上串电阻,可以拿个实际的电路看看。

网友I:
那个电路“臭”在哪儿,早在9楼大概已经揭示
提示之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还在为反馈系数纠结,你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计算I/V,再算环路T再画环路BODE并分析之。
楼主的思路和 ...

你是真明白我的意思了。楼上误会了,偏微分(泰勒近似)都没学会哪里有信心学模电呢?
我的意思就是,对于一个电压并联反馈的电路求其F因子竟然允许有多种结果,对于一个刚刚学完一本模电教材的初学者言,请体会其不可思议的惊讶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电路“臭”在哪儿,早在9楼大概已经揭示
提示之二

还是要打断前辈下下。尤其对二图,仍迷惑vn接地之由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是要打断前辈下下。尤其对二图,仍迷惑vn接地之由

此图原型见62楼。Vn对地阶一小电容,乃B-C结反向电容Cc'b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此图原型见62楼。Vn对地阶一小电容,乃B-C结反向电容Cc'b

嗯,明白了。
不过是我写错了,当是“尤其对二图,仍迷惑vi接地之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针对“二极管”反馈组态,给出具体分析。

数学推导过程都检验过了,确实如此。

外文教材就是这种方法解释1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不专业,就算提示吧

提示一:10楼等效电路,仅用于计算稳定状态时的近似传递函数——两者作了不同的忽略 ...

谢谢lgz前辈的配图,很直观。
但存疑。 “两者作了不同的忽略,不适宜作稳定性分析”一句存疑。
另外,短接成二极管的三极管(图b) 是否完全等效二极管,也存疑。
图b倘若用小信号模型解读,当是另一种画面,如下图(截自High-Frequency Bipolar Transistors: Physics, Modelling, Applications p478 作者:Michael Reisch),就应该没有“不适宜作稳定性分析”的顾虑了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lgz前辈的配图,很直观。
但存疑。 “两者作了不同的忽略,不适宜作稳定性分析”一句存疑。
另外,短 ...

任何电路的近似等效,总是做了各种各样的忽略,这要视所分析问题而定
提示一图,取之主题帖。它说明电路主要传递特性是利用PN结伏安特性的指数率
原图b就是3转2极管经典用法。作为主要特性,不考虑其等效的完完全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任何电路的近似等效,总是做了各种各样的忽略,这要视所分析问题而定
提示一图,取之主题帖。它说明电路 ...

然。
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to LZ:

针对共基反馈组态,给出具体分析。

我不满意这个推到过程,尽管它与‘那个国外教材是一样的’。
这个推到过程的结论是:Vi越大,越趋于不稳定。
那么,(Vi=10V,R=10K)与(Vi=1V,R=1K)哪个更稳定呢?
如果你这个结论对于上述情况判断产生混淆,那么你的推到就是有局限,或者说某处存在错误。

另外,你的推到过程看上去很怪异,你使用了微分方法,最后结果却出现了参与线性运算的Vi,这难道不奇怪吗?

请大家先不考虑于寄生参数,先把这个基于理想模型的推到过程算清楚。

网友C:
从HWM前辈对此种方法的阐述,可以看出,这是一种 静态通路稳定 与 动态通路说不清(可能自激) 相混杂的状态。
换句话说,即使动态信号使得系统 不稳定了,从静态电压角度,电路依然还是深度负反馈,super稳定的。
是不是有点 逻辑 混乱的赶脚?

楼主:
这里请教一个简单问题:三极管的不稳定性 主要发生在IBQ的过小还是过大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空找到再说。
我觉的你还是先先把基础搞好再说为好,比如你上面那个I/U是什么意思?上面的这波特图该扫 ...

嗯,有道理。我这里搞懂了,原来就是普通 20logAβ 曲线的变形,不过直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数电路,一般都追求尽可能宽的对数范围,在这么大的电流范围内变化,反馈因子直接与直流工作点相关,严格 ...

“很明显,这个电路直流IC越大稳定性越差,越小越好”
怎么看出来 直流IC越小越稳定呢?请教下xukun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混矿坛的坛友,lz你好。看到你这个问题,忍不住进来了。类似问题也困扰过我,作为过来人深知昏头转向的 ...

谢谢你的提示,快做出来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我不满意这个推到过程,尽管它与‘那个国外教材是一样的’。
这个推到过程的结论是:Vi越大,越趋于不稳 ...

“那么,(Vi=10V,R=10K)与(Vi=1V,R=1K)哪个更稳定呢?”

电流虽然没变,但R1变大了,由此增大了BJT共基组态放大器的增益。另外,前面为了“好看”还忽略了一点东西,补上便是

    F = (Vi + R1 β Is) / VT

由于Is通常比较小,所以 R1 β Is 可忽略,即

    F ≈ Vi / VT

“另外,你的推到过程看上去很怪异,你使用了微分方法,最后结果却出现了参与线性运算的Vi,这难道不奇怪吗?”

这里的推导一点都不怪异,如果学过《高等数学》的话。

我想明白我的错误在哪了,就是你的Vi=Ic*R 这个推导过程是建立在直流工作点之上的交流分析。
你高等数学一定比我好,但是将数学工具应用到电路时,你在这个电路上,和那个国外教材一样,很可能是错误的。只是这里菜鸟一片,没有质疑。
1、看不懂你怎么‘补上来’的。 2、我还是那句‘参与线性运算的Vi’在对Vo的微分过程中,怎么就‘活下来’了 ??? 这是高等数学里的低等规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HWM前辈对此种方法的阐述,可以看出,这是一种 静态通路稳定 与 动态通路说不清(可能自激) 相混杂的状 ...

通常“稳定性”是指离自激有多远,或至少无自激,所以必须考虑自激条件。自激由热噪声或干扰触发(一般都是小信号),所以可以考虑其小信号分析,这也就是一阶线性分析的物理基础。

如果考虑“受迫振荡”(或振铃现象),则那是另外需要考虑的问题了,此涉及到阻尼系统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Vi=10V,R=10K)与(Vi=1V,R=1K)哪个更稳定呢?”

电流虽然没变,但R1变大了,由此增大了BJT ...

谁能用什么软件仿真验证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能用什么软件仿真验证一下就好了

仿真基于理论,理论成立了仿真在其误差范围内也应该成立。

网友A:
针对GavinZ的疑问作简要回答:

1)“1、看不懂你怎么‘补上来’的”

在共基组态反馈形式的分析中,有关系式

    Vn = Vi - R1 β Is [e^(- Vo / VT) - 1]

通常按近似写为

    Vn = Vi - R1 β Is e^(- Vo / VT)

所以,由虚短(Vn=0)可得

    Vi = R1 β Is e^(- Vo / VT)

代入

    F = ∂ Vn / ∂ Vo = R1 β Is e^(- Vo / VT) / VT

便是

    F = Vi / VT

如果采用原式,由虚短得

    Vi = R1 β Is [e^(- Vo / VT) - 1]

则有

    F =  (Vi + R1 β Is) / VT

2)“我还是那句‘参与线性运算的Vi’在对Vo的微分过程中,怎么就‘活下来’了 ??? 这是高等数学里的低等规则”

非常简单,由深度负反馈之虚短关系得到(相关内容应该是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了)。此外,这和“高等数学里的低等规则”无关。

还是那句话,建议学点(或复习)基础,这对自身知识体系之水平的提高是绝对有益的。当然,如果是想转行或安于现状者,则可自便。

网友G:
在古代武术里,蹲马步是最最基本的基本功,所以如果蹲马步都会出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尽管人非圣贤。
简单几行推导出了这么多问题,不应该。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在古代武术里,蹲马步是最最基本的基本功,所以如果蹲马步都会出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尽管人非圣贤。
简 ...

“简单几行推导出了这么多问题,不应该。”

  I = Is [e^(V/VT) - 1]

可近似为

  I = Is e^(V/VT)

是个常识。

无此近似也就无PN结I~V“指数率”,也就更无“对数”放大器之说法。

网友A:
有能耐可以给出自己的推导,否则建议闭嘴。

楼主:
虽然我也质疑hwm前辈的理沦,然而我却要挺下他..他的用心和乐于助人是有目共堵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谁能用什么软件仿真验证一下就好了

那看用什么软件仿真了,用实际元器件的微变方法产生的软件应该有正确的结论,误差当然也是免不了..

网友O:
人都有优缺点,只要不像yuan教授那拨人那样骂人就行。
不管怎样,参与这个帖子使我又进一步认识了稳定性分析,之前都是想当然认为稳定性分析与静态工作点无关,所以一直怀疑“虚短”的处理方法。

仔细算了下,hwm的推导确实是正确的

我的知识确实不够,我解释不了为什么,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环路内出现了非线性”,导致微分方程里出现了本就是个常量的Vi。

还有,应该需要理解“稳定性是什么”这个问题了。

楼主:
这里请教大家一个常识:Cπ和Cμ到底哪个要大一点?这一点很重要,我就卡在这一步了

网友G:
哎,你这样逗几个小白玩,有什么意思啊?简单谬误不说了,这个简单的小信号分析,用金典的小信号gm很容易就得出了,现在只不过用番茄代换西红柿,土豆代替马铃薯而已,怎么就成了大信号非线性分析了?上面的Gavinz明显被你忽悠晕了。

楼主:
我依然不同意这样的方式获得的F反馈系数。
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严格的 定义 来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你这样逗几个小白玩,有什么意思啊?简单谬误不说了,这个简单的小信号分析,用金典的小信号gm很容易就 ...

“用金典的小信号gm很容易就得出了”,我赞成!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里请教大家一个常识:Cπ和Cμ到底哪个要大一点?这一点很重要,我就卡在这一步了 ...

Cu是Cbc的米勒等效,共基时没有了
Cπ的米勒部分也没有了,况且此时Cbe因Ro很低,也没有什么作用了
记得前面有说过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依然不同意这样的方式获得的F反馈系数。
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严格的 定义 来获得 ...

即便是“严格的定义”,F也有不同。
若不信,你文字定义一个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金典的小信号gm很容易就得出了”,我赞成!

:P给你举个例子,小四用算术解题,中学用XY,再高就可能习惯偏导了——只要结论对了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哎,你这样逗几个小白玩,有什么意思啊?简单谬误不说了,这个简单的小信号分析,用金典的小信号gm很容易就 ...

所有大师们都无偿付出,应该让他们自由发挥甚至是逗玩儿忽悠——因为对楼主及所有人来说,他,都是在付出而不是获得

知道老xu有这个能力和水平,你就也来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简捷的,以满足人们期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即便是“严格的定义”,F也有不同。
若不信,你文字定义一个看看

呵呵。说到反馈系数的定义可能很多人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反馈系数最原始的定义来源于对反馈网络的四端口化处理。
就此例来说,F当是y参数中的y21。精彩的解释我在坛子里好像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你举个例子,小四用算术解题,中学用XY,再高就可能习惯偏导了——只要结论对了就行 ...

不是这个意思,前辈误解了。不是方法不同的问题,是不赞成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说到反馈系数的定义可能很多人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反馈系数最原始的定义来源于对反馈网络的四 ...

h21与“负反馈在放大电路中的应用”不是一个概念

对于一个常见电路基本特性的分析——如“电压反馈的输出阻抗”,采用经典的电路分析方法当是首选路线;
若是一个特殊电路非主要特性的研究——如本案“对数电路的稳定性”,就不宜局限纠结于F来β去的

让你定义一个F1,然后另给一个违定义的F2看看:P

楼主:
引用 网友I:
h21与“负反馈在放大电路中的应用”不是一个概念

对于一个常见电路基本特性的分析——如“电压反馈的输 ...

这里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也可以说这一点是此话提呈现拉锯战的根本原因。

F的定义我回答了呀!就是y参数中的y21,注意不是h参数。你若要我解释,可能又要长篇大论了。这样吧,坛子里己经有了解释,贴出来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8917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里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也可以说这一点是此话提呈现拉锯战的根本原因。

F的定义我回答了呀!就是y参数 ...

h21Y21等价,与“负反馈在放大电路中的应用”不是一个概念

谁在拉锯?楼主111楼说卡在Cpai和Cu,116楼给出一说释疑,意图帮助过卡。

网友I:
贴图均取之楼主原图(原以为楼已经明白了呢),“尤其对二图,仍迷惑vi接地之由”

提示三——反馈单独作用于输入端的反馈电压Vf ’,Vf ‘ / Vo= F’就是另一个定义

网友G:
哪来的这么多定义?说来说去又说老问题上了,简单地说吧:区别在于楼主的那个定义是基本定义,一般用起来不会出错,到操作复杂。这所谓另一定义操作简单,但只能应用于特定情形,否则加Ki,Ko仍错。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哎,你这样逗几个小白玩,有什么意思啊?简单谬误不说了,这个简单的小信号分析,用金典的小信号gm很容易就 ...

我仍然认为你们提到的“交流小信号模型”相对于HWM的函数化模型太过于简化了。
比如,用你们的模型是不能计算出0Hz频率点的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仍然认为你们提到的“交流小信号模型”相对于HWM的函数化模型太过于简化了。
比如,用你们的模型是不能 ...

0hz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来的这么多定义?说来说去又说老问题上了,简单地说吧:区别在于楼主的那个定义是基本定义,一般用起来不 ...

特定 指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贴图均取之楼主原图(原以为楼已经明白了呢),“尤其对二图,仍迷惑vi接地之由”

提示三——反馈单独作用 ...

请问这个定义的出处?想看完整理论。

楼主:
回复 68楼小矿石,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I:
飞的感觉真好——在梦中
就像建造一栋大楼,现在才修到3层,已现基础不实
不要浮躁,回到教室坐下来,去到实验室做下去

网友N:
细节上我们不同,但是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你的那么多y参数 ,相信大家看的云里雾里。 童诗白第三版的教材上写的很简单,你可以参考那种方式叙述。
还好,都是通的。
但是还是我那句话,保留对其他方法的看法。

网友C:
请问131楼,IBQ比较小的时候呢?

楼主:
不过如xunkun所述,我第一感觉“小矿石”推荐的这种传统方法虽然严谨,却很繁琐;
第二,运放的放大增益一般都是Auu(输入时电压,输出时电压),不是Aui(输入时电流,输出是电压),这里有一点纠结。

网友I:
这个“Y论”价值不大,有空多看看前面的“偏导论”和“gm论”。不如按大师的思路走一遍,汲取汲取
偏导者擅于数学演导见长,可信度高;gm者轻车熟路于米勒π。

网友O:
引用 楼主:
0hz
?

我认为判断楼主这个对数电路哪个更稳定,只从DC环路增益就能判断,而你们用gm算不出DC增益,说明gm是个简化模型。
而且楼主的资料里说“臭名卓著的稳定性”也是简单的从DC增益做出的判断。
只是我觉得你们要是觉得gm模型居然比指数模型更精确的话,我不认同。我觉得你们推举的gm就是个简化的线性模型,方便“人工计算”用的。
就类似与spice模型和ibis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认为判断楼主这个对数电路哪个更稳定,只从DC环路增益就能判断,而你们用gm算不出DC增益,说明gm是个简 ...

前辈,我看你的积分并不低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认为判断楼主这个对数电路哪个更稳定,只从DC环路增益就能判断,而你们用gm算不出DC增益,说明gm是个简 ...

我的意思是,小信号模型获得dc增益,是不会死缘木求鱼?

网友P:
引用 网友G:
论坛该给复旦大学H老师开个专栏才对的,21学堂那地方太偏僻了,一般人很难找到。开讲座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

说得太对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看你的积分并不低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那你能用你交流小信号模型计算出loop gain的DC增益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小信号模型获得dc增益,是不会死缘木求鱼?

你能先简略阐述你对于稳定性的判断原则吗?以便证明针对这个电路做DC环路增益计算没有必要。

网友G:
AC都不能判定真实系统的稳定性,你这一频率点算出来就能化腐朽为神奇?
另外,你用仿真器做频率分析时,设定的Start frequency不是诸如10mHz之类的很小量,而是0Hz?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你能用你交流小信号模型计算出loop gain的DC增益吗?

:L我说的缘木求鱼的意思是:交流小型号模型怎么能获得直流的增益?
你要求直流增益,直接深度负反馈虚短虚段就ok啦?

说到稳定性的判断原则,也就是会不会自激的标准,教材上都是这么写的啊:
|AF|≤1, 相角A+相角F≠(2n+1)π
bode图上表示出来就是 在相位和等于180度的时候,20lg|AF|早已小于0,就可以说电路是稳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AC都不能判定真实系统的稳定性,你这一频率点算出来就能化腐朽为神奇?
另外,你用仿真器做频率分析时,设 ...

你说的对,只计算0Hz这一点不能百分百判定稳定性;仅就楼主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DC loop gain来“大概判断”稳定性趋势,比如左图增益大,更趋向于不稳定,这一点你同意吗?
还有使用HWM所用的指数模型,也能做到你们所用AC模型所得的分析,这一点你们同意吗?
通过HWM所用模型,我们甚至可以知道每当Vi增大10倍,DC loop gain增大20dB,phase margin将减小45度;我的数学水平如HWM怀疑的那样不好,希望你们用你们的AC线性模型给出同样的判断规则。
我的电路知识仅限于大三时学过的模拟电子课程,我说不清楚这指数模型和AC小信号模型是怎么搞出来的,仅从直观上看,AC模型就是为了“手工计算容易”,除此之外,我看到的就是简化了的一个东西,比如从你们的AC模型里,我居然看不出来那是个PN结,而是个线性压控电流源,这难道不是个非常简化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过如xunkun所述,我第一感觉“小矿石”推荐的这种传统方法虽然严谨,却很繁琐;
第二,运放的放大增益一 ...

好消息:查阅这个领域的最新文献发现,logarithmatic amp总是和 current mode或者translinear同时出现,而且看到 运放amp普遍采用的就是CFA(电流模电路),所以满足上面运放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大的顾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说的对,只计算0Hz这一点不能百分百判定稳定性;仅就楼主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DC loop gain来“大概判 ...

虽然问题不是提给我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楼主有 诚恳回复每一个留言的义务。仅就我所知回答你部分问题:
1.HWM的推演应该说就是你所说的DC loop gain,既然说是DC了,就代表的是直流增益0hz,所以个人觉得不能解释AC交流小信号下的情况(况且我们从其F的表达式里没有看到诸如jcw之类的与频率有关的因子)。(愚见啊,诚恳欢迎拍砖)
2.可能xukun老师不会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显然你大三没有专心啊,师兄。如果你觉得看不出pn结,就意味着“粗糙的简化”,那么这句话就是说诸如pspice等著名仿真软件就是废品了。

网友O:
虽然问题不是提给我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楼主有 诚恳回复每一个留言的义务。仅就我所知回答你部分问题:
1.HWM的推演应该说就是你所说的DC loop gain,既然说是DC了,就代表的是直流增益0hz,所以个人觉得不能解释AC交流小信号下的情况(况且我们从其F的表达式里没有看到诸如jcw之类的与频率有关的因子)。(愚见啊,诚恳欢迎拍砖)
2.可能xukun老师不会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显然你大三没有专心啊,师兄。如果你觉得看不出pn结,就意味着“粗糙的简化”,那么这句话就是说诸如pspice等著名仿真软件就是废品了。
===============================================
我大三挺专心的,我喜欢电子,但专业是机械,由于我智商不高,所以没学明白,况且当时老师也没讲“与现实电路联系的稳定性分析”,我感受的大学教育与物理世界联系太少,所以学起来很抽象,那个A和F直到现在,我才开始去思考那是个什么东西。

我今早想到,我的错误所在,DC loop gain是用来判断“是否是负反馈”,不能分析稳定性;借用HWM的“通常“稳定性”是指离自激有多远,或至少无自激”,只要是负反馈,就一定存在稳定的工作点,不稳定是由于loop内出现了AC信号,所以得用AC分析,也就是HWM的微分分析,它需要两个方程:1,微分方程;2,初始条件;
而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看到你们使用ac小信号模型计算出同样的结论——相位余量与Vi相关;
如果你们的AC模型给出了不一样的结论,那么用指数模型的计算又错在哪儿了呢?

还有,你怎么确定“spice软件使用了你们的ac小信号模型呢” ,我认为我使用的Multisim使用的是指数模型,而不是经过简化的ac信号模型。  如果spice软件使用了ac小信号模型,那它怎么计算DC operating point 呢??我看不出你们的ac小信号模型具有承载静态工作点的能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消息:查阅这个领域的最新文献发现,logarithmatic amp总是和 current mode或者translinear同时出现, ...

采用CFA其情形与VFA完全不同,虽然低频直流传递函数关系类似。

CFA下,信号反馈系数是

    F = Vi / [(R1 + rid) VT]

当 rid << R1 时,可认为 F = Vi / (R1 VT)。此外,“二极管”反馈形式的反馈系数与之相似。

由于CFA的输入阻抗相对较小(rid比较小),所以此地三极管的寄生电容几乎完全可以忽略,加之CFA的频响比VFA要好许多,所以总体来看CFA的对数放大器基本不存在稳定性问题。但是,由于CFA的失调较大,其低频直流传递函数较之VFA偏离对数要远。不过若仅作为数据幅度压缩的话,若需要提高对数放大器的稳定性,则可以考虑采用CFA。

网友A:
另外需说明一下,别仅为了解释“并联”负反馈而抛弃VFA而只看到CFA。这两种运放都可用相应的理论进行解释,关键是某些东西不可忽略。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缘木求鱼的意思是:交流小型号模型怎么能获得直流的增益?
你要求直流增益,直接深度负反馈虚短虚 ...

如果把教材所写的,完全理解了这就好办了

网友A:
关于前述的稳定性分析,在此只给出了个线性直流平台,在此基础上考虑相应的寄生电容再考虑运放的开环频响(就是总的环路增益T = FA)便可得到相应的分析。

此地的关键是线性直流平台是个输入Vi的函数,而其直接影响到最终的稳定性分析。

楼主:
虚心思考楼上教诲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Y论”价值不大,有空多看看前面的“偏导论”和“gm论”。不如按大师的思路走一遍,汲取汲取
偏导者擅 ...

原来如此。刚才仔细看 “怎可窥洞天”的帖子,发现你和HWM老师根本不认同那个楼主的四端口理论。

网友G:
[线性直流平台]是啥术语?从未听过。
这所谓的新平台大致核心是推倒了地球人都知道的gm=IC/VT的由来。倘若直接用此结论,几秒钟就能推出相同的结论。
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东西,高手门解读出一堆新意来:指数模型,DC直流模型。
于是顺坡下驴,顺用民意,叫线性直流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几端口的问题
那个楼主比你多读2年书,也有些急功近利,基础概念同样不稳,价值观略逊
HWM数一数二, ...

说到基础,似乎那个楼主几乎全是照搬一本书,根本没有他自己的东西,何来“不稳”?
“急功近利”?
我只看到那个楼主运用此理论最后准确预测了仿真数据的结果,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几位就不说了,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可是你们基本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我看到最后一层楼也不见任何有关你们的理论能够和仿真数据吻合的证明。
那么你们的这一套想当然的反馈理论就有些值得人怀疑了。
没有任何喷的意思,只是就问题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几端口的问题
那个楼主比你多读2年书,也有些急功近利,基础概念同样不稳,价值观略逊
HWM数一数二, ...

你是不是H老师的学生?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思考呢?HWM固然可敬,他的热情和认真就让人油然心生钦佩。
但是从学术的角度,为什么不能允许质疑的存在呢?

网友C:
lz,我手里有一些上个世纪60年代关于此电路稳定性的一些资料,你有没有兴趣?

网友I:
也许你我要做龙年最后的人了
我与这里所有人都谈不上任何关系。所言,完全基于个人认识的肆意发挥
凡来这里的,应该都有所动机——譬如911就是来汲取的一样,它必来自最原始的动力——各种各样的

观察了人们的学术观点(当然还有其它与学术无关的东西),发觉很多人入行不久甚至基本电路原理并不熟练,就匆匆涉深——例如“负反馈”就是模电精髓之一
从“互补推挽输出的Ro”到“集极无上拉的Vc2V”还有“镜流源的Re"都看出楼主的“基础不稳”——所谓不稳,就是不能深刻理解并准确应用
譬如,楼主对前面“R1接地”以及“Vn/Vo=F' "的不解,就表明“线性负反馈”概念运算还不扎实

网友G:
这个不能算是基础不稳,因为vn/vo并不一定就是F,举反例很容易。这种方法并非严格定义,所以LZ有点怀疑可以理解。

大过年的就别争论了,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完了有力气来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CFA其情形与VFA完全不同,虽然低频直流传递函数关系类似。

CFA下,信号反馈系数是

采用CFA其情形与VFA完全不同,虽然低频直流传递函数关系类似。

CFA下,信号反馈系数是

    F = Vi / [(R1 + rid) VT]

当 rid << R1 时,可认为 F = Vi / (R1 VT)。此外,“二极管”反馈形式的反馈系数与之相似。

由于CFA的输入阻抗相对较小(rid比较小),所以此地三极管的寄生电容几乎完全可以忽略,加之CFA的频响比VFA要好许多,所以总体来看CFA的对数放大器基本不存在稳定性问题。但是,由于CFA的失调较大,其低频直流传递函数较之VFA偏离对数要远。不过若仅作为数据幅度压缩的话,若需要提高对数放大器的稳定性,则可以考虑采用CFA。

--------------------------------------------------------------------------------------------------------------------------------------------------------

蛇年就要来到,先祝福这里的各位以及HWM老师来年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平安丰顺,事事顺心。

然后此处向HWM老师提出一个质疑。
我觉得此问题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我理解你理论的突破口,或者 推翻你理论的突破口。望赐教。
如图,运方为CFA。

下面采用老师的形式求解F反馈系数,看问题出在哪里:
(Vi-Vn)/R1 = Vn/rid +  Is e^(- Vo / VT)
所以可得F = ∂ Vn / ∂ Vo = R1//rid  *   Is e^(- Vo / VT) / VT
又由虚短可得
Vi = R1  Is e^(- Vo / VT)   --------------------由于CFA的跨阻(输出电压与负端输入电流之比)非常大(类似于VFA中的开环增益),引入深度负反馈后,负输入端的电流近似为零(虚短)
便是
F = Vi / VT *  rid/(rid+R1)
当 rid << R1 时,F竟然约等于0.上面何处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许你我要做龙年最后的人了
我与这里所有人都谈不上任何关系。所言,完全基于个人认识的肆意发挥
凡来这里 ...

我觉得前辈有点 门缝窥人的 偏颇了。
的确,晚辈确实并不熟练,正是因为如此,才虚心向前辈请教。

愿意讨论模电的前辈本来就少,好不容易在21ic这个论坛遇到这么多有着丰富阅历的前辈,我当然不耻提问,而不在乎这问题是否看上去幼稚,是否会贻笑大方。

最后,我是不会翻看lgz前辈多年前提出的类似“基础不稳”的帖子的,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他早已基础扎实,拔地而起了。

最后祝福lgz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能算是基础不稳,因为vn/vo并不一定就是F,举反例很容易。这种方法并非严格定义,所以LZ有点怀疑可以 ...

新年快乐,xukun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O:
虽然问题不是提给我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楼主有 诚恳回复每一个留言的义务。仅就我所知回答你部分问题:
1.HW ...

给你看“使用ac小信号模型计算出同样的结论”的论文,来自于1963年。

来自于上楼给出的文献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前辈有点 门缝窥人的 偏颇了。
的确,晚辈确实并不熟练,正是因为如此,才虚心向前辈请教。

酒足饭饱之余,尽祝节日之兴:handshake祝新春愉快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采用CFA其情形与VFA完全不同,虽然低频直流传递函数关系类似。

CFA下,信号反馈系数是

能给出图下第一个等式最后一项的物理意义极其理论来源?-有截图最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采用CFA其情形与VFA完全不同,虽然低频直流传递函数关系类似。

CFA下,信号反馈系数是

F = Vi / VT *  rid/(rid+R1)  当 rid << R1 时
就此式而言,F<< 1正是稳定所在,没什么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F = Vi / VT *  rid/(rid+R1)  当 rid

考虑稳定之前,输出增益都没了哦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考虑稳定之前,输出增益都没了哦

只是假设你的式子是对的

还记得145楼么:|AF|≤1, 相角A+相角F≠(2n+1)π
实际中略微修改一下:|AF|≤1, 相移<π
一要牢牢把住不放,二要注意A&F定义(当发生悖论或歧义时,十有**这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是假设你的式子是对的

还记得145楼么:|AF|≤1, 相角A+相角F≠(2n+1)π
上楼的发言欠考虑。
我不需要假设,需要的是你告诉我到底是HWM老师的式子对还是我的对。

网友I:
辞旧迎新第一帖 见面问声大家好:P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CFA其情形与VFA完全不同,虽然低频直流传递函数关系类似。

CFA下,信号反馈系数是

先谢过,在此同样祝你新年快乐。

CFA输入是电流而输出为电压,其“开环增益”表现为跨阻,故相应的“反馈系数”是跨导。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上楼的发言欠考虑。
我不需要假设,需要的是你告诉我到底是HWM老师的式子对还是我的对。 ...

是我错了。我还以为你仍在纠缠“稳定性”呢

想知道你与H的概念,模型还是算术对错么

楼主:
恩,大家新年好,哈哈,昨天晚上12点钟去我们县城寺庙烧香了,好热闹啊,都祈福哈哈。再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我错了。我还以为你仍在纠缠“稳定性”呢

想知道你与H的概念,模型还是算术对错么 ...

新年快乐,lgz前辈。今天娱乐,明天再谈,哈哈哈。第一天要开心啊!

网友I:
大过年的这么冷清,都去约会情人了;P

时至今日,百余回帖仍未解决楼主纠结之虑。
9楼gm论大体已经解释(虽然也有一些差池);42楼图文做了进一步说明,楼主不得要领
40/70楼偏导论终未解析F≠β,更未给出β1β2差异(其意义仅在于说明Vi-工作点)
       结论跨度太大,针对性不强,楼主自然不解(反而误入另一纠结之中)
24楼很清楚这些,楼主却不清楚
这可是当下理论电路三大剑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大过年的这么冷清,都去约会情人了

时至今日,百余回帖仍未解决楼主纠结之虑。

“40/70楼偏导论终未解析F≠β,更未给出β1β2差异(其意义仅在于说明Vi-工作点)
        结论跨度太大,针对性不强,楼主自然不解(反而误入另一纠结之中)”

忽略BJT的Cπ和ro

1)共基-VFA

    F = (Vi / VT) / (S R1 Cμ + 1)

注意 T = F A

2)共基-CFA

    F = (Vi / (VT R1)) / (S rid Cμ + 1)

注意 rid 一般为几十欧,理想近似为零。

3)“二极管”反馈形式

略,感兴趣自己算。

此外,关于gm = Ic / VT,看那玩意儿能玩出什么花来。

按定义有

    gm = d Ic / d Vbe = Ic / VT

显然就是个微分方程,分离变量得

    d Ic / Ic = d Vbe / VT

两边积分得

    ln(Ic) = Vbe / VT + C

    Ic = Is β e^(Vbe / VT)

其中 Is β = e^C,C为常数。

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吗?这就是下式的近似

    Ic = Is β (e^(Vbe / VT) - 1)

那玩意儿出自何处?有何新意?

网友G:
终于有人看出3个问题中的一个来了,那就是vi-直流点,但是你们家对数放大器输入信号Vi是固定不变的直流电压??
这上面神来之推更绝:根据小信号反推大信号,连出事条件都没有,他愣是推出唯一的精确解。

把论坛上的人都当成憨的了。

网友A:
自激振荡

http://baike.baidu.com/view/1687397.htm

没学过的也该听说过,除非根本不是这行的。

若是分析“阻尼受迫振荡”,则可扯出另外一大堆东西,自然不在此列。

网友I:
抛了半块砖头,引出大玉了
还有2天才开工,闲着多无聊
一位伟大哲人如是说,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可楼主跑哪儿了

网友A:
还是那句话,有能耐的请给出有条理的分析和判断。莫名其妙地蹦出几个“词”来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然,这可能需要某些基础知识的支持。若觉得自己知识的缺乏,完全可以自学,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恼羞成怒就更不好了。

“21学堂”欢迎各位光临。

https://bbs.21ic.com/group-161-1.html

网友G:
有怒无羞。负担大学唐XX是多面手,熟悉低频到射频及数字,林XX精通存储器,洪XX精通数模混合,等等,所以看有人砸我偶像学校牌子会有不满情绪。
21学堂那些东东教科书都有,而论坛上绝大多人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最要命的是你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叙述方式,让初学者受不了。所以费力没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A:
“40/70楼偏导论终未解析F≠β,更未给出β1β2差异(其意义仅在于说明Vi-工作点)
        结论跨度太大 ...

误读178楼了:)
就您的水平不拿数学博士都可惜了,那一串字母加等号的数学解—哪怕是3步并作2步,其正确性丝毫也不用怀疑
可没有基于β的模型,Vi/VT——“自激”的物理电路解并不清晰,不免误解
授人一条又黏又滑大鲇鱼,没个尖牙厉爪还真消受不起:P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终于有人看出3个问题中的一个来了,那就是vi-直流点,但是你们家对数放大器输入信号Vi是固定不变的直流电压 ...

这一次原则上赞同您的大多数观点
作为非一即二的高手,最好也拿出自己系统一点儿的东西(确实少见),以释楼主之虑

网友O:
引用 楼主:
给你看“使用ac小信号模型计算出同样的结论”的论文,来自于1963年。

来自于上楼给出的文献

我大概懂了点,AC小信号模型里含有与DC工作点相关的参数,所以也能推导出类似的结果。
不过这个论文里的模型怎么与常用的模型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