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请问M0的NUC120有唯一序列号吗?

楼主(2013-01-20):
新人问题,记得以前使用STC的片子时,每片是有唯一序列号的,新人刚学习M0,不知道这个片子有没有序列号,怎么读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您好,我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能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试了一下,读出的是一个5位10进制的ID号。

网友B:
唯一序列号
我读出来的,程序修改以后序列号也会变化?
咋回事呢?

网友B:
是不是助学板上 120系列的没有唯一ID?

查的一些相关资料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助学板上 120系列的没有唯一ID?

查的一些相关资料如下。

我刚下载了这个文档,里面没有提120,你有新的进展吗?

网友C:
AN没有,BN有。新唐的新的系列有。

网友B:
俺的助学板上芯片是 AN系列的。没有唯一ID。

网友C:
建议不要用NUC120系列,用NUC122,123系列。或者 NUC140的CN系列,就有唯一ID〈〉

网友D:
唯一ID,也不是保险柜。

网友E(2013-02-19):
助学板不用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