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线排上这个电子元器件是啥玩意儿?

楼主(2013-01-20):
各位高手,有知道触摸屏线排上这个电子元器件是啥玩意儿?我找了好久不能确定!:)

楼主:
有哪位高手帮我看看啦。。。。

网友A:
再放大点
看着有点象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

这电容有的卖么?在哪儿可以买到?谢谢哦

网友C:
电容你测量一下大下,再评估一下电压,就可以在电子商场或淘宝上购买了

网友D:
是电感,我用过一个大个头的电感,跟这个一样

网友E:
更像是电容,排线上的元件一旦掉了或坏了,比较难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电容有的卖么?在哪儿可以买到?谢谢哦

淘宝就有。

网友F:
电容吧,样子看着只能是电容、电感、磁珠。但是磁珠的话用不了这么多,电感的话也悬,我觉得最大可能是电容。

网友G:
应该是电容,触摸屏也是电容屏,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通过改变触摸屏上的容值,促使板子上的电容电压发生变化,得到方位吧。

网友H:
看这个元件是串在线路中还是并联在线路和地中间,前者一般是电感,后者一般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