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求败之一:更高效的c程序_pic18f

楼主(2013-01-20):
问题:液晶有10个显示画面,每个画面10个字,每个字不同,组成字或者词,位置不定。
要求:pic单片机数据和程序空间小,代码效率高。
回答:简图如下:
uchar hanzi[100][32]={};
uchar hanzi1[]={
1,//x 坐标
1,// y坐标
4,//字个数
4,5,5,7//汉字索引
};
uchar hanzi2[]={};
struct huamian={
uchar i;//画面索引
uchar *p;//词组首地址
};

main()
{
    for ( ;;  ) //10个画面循环显示
    {
     for ()     //每个画面字或者词显示
     {
       for ()   //每个汉字的编码
         {}
     }
    }

}

楼主:
自己顶,自己做的项目,只给出简单思路,给公司保密吧。

网友A:
字模不同,咋比较呀,给楼主一个12*12的点阵,查表烦死。

楼主:
已经定义好了,100个汉字,每个汉字32字节,点阵16*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定义好了,100个汉字,每个汉字32字节,点阵16*16;

还有漏洞,字模是横向字模还是竖向字模?液晶显示是横向排列还是竖向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