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求教均流电阻

楼主:
求大侠指点图中均流电阻是如何均流的?

我的理解是 由于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机动态电阻不一样,导致在Ube相同的情况下,动态电阻小的三极管基极电流较大,CE流过的电流较大。而加上这个电阻以后,在两个三极管基极与输出电压压差相同的情况下,电路主要取决于这个均流电阻,而受动态电阻影响较小。

这个电阻还有个作用是能够形成电流负反馈。

有哪理解不对,还望大虾们指正。

网友A(2013-01-20):
是这意思吧

网友B:
导致流过两个三极管的电流不同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放大倍数,实现均流的原理是这样的:

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位相同,当流某个三极管的电流增大时,将使相应管子的发射极电位上升,引起 Ube 减小-->Ibe减小-->相应管子的 Ic Ie 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致流过两个三极管的电流不同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放大倍数,实现均流的原理是这样的:

两个三极管的基 ...

多谢!

网友C:
这叫均流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叫均流电阻么?

那叫?反馈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叫?反馈电阻?

我觉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着合适。

那咱就叫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