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指针

楼主(2013-01-20):
pi, GPIO, IO, gp, ni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我试了两种方法,上面的可以,下面的为什么不能工作?

网友A:
你的指针没有分配实体存储空间,所以是野指针,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指针需要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需要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0
这样初始化行吗?
或者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_p;
GPIO_InitStructure_p=&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C:
楼主没事找事做吧。。。别人定义好好的 , 为什么要单独定义指针。。。还是顺着大家常用方法好。。

网友D:
:)多半是拿来主义!呵呵!楼主的想法很好~

网友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 pGPIO_InitStructure;
p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
p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p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p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p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 pGPIO_InitStructure;
pGPI ...

嗯 谢谢
结果无误,C语言好久没用了,生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