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讨论 数据结构对于pic单片机编程有多重要?

楼主(2013-01-20):
问题:嵌入式pic单片机编程,数据结构的重要程度有多大?
简答:1.数据存储器的利用率很高。
           2.    ??请楼下续写。。。

网友A:
看应用吧,跟pic本身没有关系哦,简单程序肯定没必要用啥数据结构了.稍复杂一点如要实现文件系统,没数据结构你咋整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