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点A处的电压到底怎么算?

楼主(2013-01-20):
点A处电压,是由Q2管基极电流算出集电极电流,然后由15v减去R1上电压,还是Q1管be间电压加上ZENER上电压
即:V(A) = V2 - R1*Ic(Q2),还是
       V(A) = Vbe(Q2) + V(D1)

楼主:
我指的是静态电压

网友A:
V(A) = Vbe(Q2) + V(D1)肯定是对的

V(A) = V2 - R1*Ic(Q2),不肯定

网友B:
同时满足V(A) = V2 - R1*(Ic2+Ib1),和 V(A) = Vbe1 + V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 = Vbe(Q2) + V(D1)肯定是对的

V(A) = V2 - R1*Ic(Q2),不肯定

谢谢!如果A点电影满足了V(A) = Vbe(Q2) + V(D1),使Q2管处于放大区,V(A) = V2 - R1*Ic(Q2)是否即满足;假使满足,Ic(Q2)即确定,这不是与 Ic = beta * Ib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满足V(A) = V2 - R1*(Ic2+Ib1),和 V(A) = Vbe1 + Vd1

看一下我对Lgz2006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A点电影满足了V(A) = Vbe(Q2) + V(D1),使Q2管处于放大区,V(A) = V2 - R1*Ic(Q2)是否即满足; ...

你要注意4楼的式子与你不同之处,多了Ib1项
还要注意,没有保证“Vbe(Q2) + V(D1)”一定等于5.3V,不保证Q2处于放大
V(A) = V2 - R1*Ic(Q2)一般不能保证
Ic = beta * Ib肯定正确

网友B:
严格的说,A点的电压是这两个公式(V(A) = Vbe1 + Vd1 和V(A) = V2 - R1*Ic2计算出的电压中小的那个。

此谓正解

网友B:
最根本的是V(A)=V2-R1*I1
当(V2-R1*Ic2)<(Vbe1 + Vd1 )时:
Ib1=0,则:
V(A)=V2-R1*I1
=V2-R1*(Ic2+Ib1)
=V2-R1*Ic2
而当(V2-R1*Ic2)>(Vbe1 + Vd1 )时:
Ib1则增加,使得V2 - R1*(Ic2+Ib1)=(Vbe1 + Vd1 )
与Ic=β*Ib并不矛盾。

网友A:
本来电路就是臆造出来的,干干净净的算术式就会令人更晕了

网友C:
我不明白的是,Q1,Q2的放大倍数怎么确定,。。在学习的时候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都给定了。现在我知道电路,知道三极管型号怎么在不实验的情况下确定放大倍数

网友C:
LZ和大神们帮解释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的是,Q1,Q2的放大倍数怎么确定,。。在学习的时候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都给定了。现在我知道电路,知 ...

给定放大倍数,是为了明白基本原理

现在,知道放大倍数并不固定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定放大倍数,是为了明白基本原理

现在,知道放大倍数并不固定就好

不固定,那计算的时候怎么算

网友D:
买的 时候 选 60-100 的。
太小太大 都 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买的 时候 选 60-100 的。
太小太大 都 不好。

观念(点)显然过时
现在小管标称值动辄200,300,大管也100。一般应用,大点小点儿不要太过计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固定,那计算的时候怎么算

正因为它不太确定,所以更多设计会令其不那么矫情

1.按给定值计算
2.忽略Δβ

网友E:
与输入电压有关吧,Q2导通时,用V2 - R1*Ic(Q2).

网友F:
不会算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G:
先分析Q2的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