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点问题

楼主(2013-01-20):
用中颖79F162调试软件,用C写的,在程序中设置断点,但程序会不在断点处停下

网友A:
停下了吗?

楼主:
在其它地方停下了

网友B:
79F162会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使断点在其他地方停下。

楼主:
什么极端情况

网友A:
断点来的同时,中断也来

网友C:
是啊,现在不行了!

网友D:
但是这个只是极少数

网友E:
停产了吧?

楼主:
点背。。结贴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