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解、手摸一下打印线缆就知道打印内容的设备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20):
这个行家叫做录音听单、看图请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是一个录音器 型号是SONY M10 网上有大家去搜来看看我想知道这个设备是通过什么方式解析出来的数据?使用方法是在打印机打单子的时把下图的设备佩戴准备好,首先把下图蓝色的手腕线带在手上,打印机打印单子同时按下录音键 用手握住打印线缆,再用另一个线头触摸线缆一直等打印机停止动作,带屏蔽丝的线缆需要划破屏蔽丝,所有动作都完成后,将设备插入电脑 出现可移动盘符 这时将刚才录的音频文件通过QQ发给卖设备的人。十分钟之内他就能把所有打印内容发给我,而且对比跟我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完全吻合,有高手知道他的原理吗、?  只能解析热敏打印机其他打印机不行。附有录音文件 可下载研究

有答案请联系我 高价报酬 QQ:464583953 手机:13668503664曹

网友A:
USB线的吗?

网友B:
热敏打印机部分的传送通过调制好的数据发送的,这个只不过是记录一个波形。然后在通过设备,或软件,进行反解调。原理其实与电视的调制差不多的。用过一次,但单文字时还原还可以,要是有图片的话,还原不了的。

网友B:
再说直接点的,就是只适用于带调试的那种打印机,一速度慢的,因为传数0或1时在外层线上形成的电压不一样,二就是本来就是用调制信号传送的。你用音频编辑软件看一下波形就很明显了

网友C:
间谍设备,太难了吧?

即使可以做到,估计局限性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直接点的,就是只适用于带调试的那种打印机,一速度慢的,因为传数0或1时在外层线上形成的电压不一样, ...

高手!你能还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的吗?

COM串口线

网友A:
USB一个是速度快,关键是差分信号感应可大部分抵消并且本身幅度也小
串口的应该容易多了

你搞这东西干嘛,不是用于非法途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一个是速度快,关键是差分信号感应可大部分抵消并且本身幅度也小
串口的应该容易多了

你能还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一个是速度快,关键是差分信号感应可大部分抵消并且本身幅度也小
串口的应该容易多了

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D:
这是usb的打印机吗?我估计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usb的打印机吗?我估计不是

是COM 串口线缆  你会吗?

网友E:
感觉楼主用意比较深呢……;P

楼主:
呵呵、这个都被你猜到?将来我怎么混啊!!!!!!!!!!!!!

楼主:
如题、谁能教我 解析出来 我给2000元报酬    打印内容是 中文字跟数字

网友F:
这个好像挺高级的

网友G:
串口的应该比较容易一点。
辐射信号会强一些,速度也不是很快,解码容易一些。

网友D:
你用示波器观察吧.sony的录音笔可是比较厉害的东西.下面那个东东比较像.但不一定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示波器观察吧.sony的录音笔可是比较厉害的东西.下面那个东东比较像.但不一定是. ...

用示波器怎么观察?看波形我一恶业看不出那个波形打出来的是什么字啊

网友A:
2000元,好高的价码啊,我觉得你就不如不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