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电压会不会烧坏1117呢?求解

楼主(2013-01-20):
前几天买的板子,用笔记本USB供电没问题,后来换套餐里给的5V电源适配器 突然就短路了,LED指示灯灭了 然后检查发现1117-3.3V稳压芯片烧坏了,卸掉后,但是3.3V和GND还是短路,卸了几个电容(10uF/10V),并没有击穿。是不是什么芯片烧坏了,内部短路,是不是STM32F207被烧掉了 可是才5V电压,怎么会烧坏1117
?求解。

网友A:
1117是歪货。以前我们也经常遇到烧1117的,不过一般CPU好像没事。。换个1117就好了。

网友B:
说明1117有质量问题!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5V本身是不会烧坏1117的,但是你的板子没做保护,电源插拔时的瞬间高压就有可能了。另外,也有可能是内部短路,1117电流过大,热量散发不掉所以就烧了。

网友D:
电压不高,但是电流过大,也会烧毁的。

网友E:
输入的+5V和GND接反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输入的+5V和GND接反了吧?

这个有可能连cpu一起烧坏,我已经吃过好多亏了,一次竟然直接烧掉一个硬盘,后来再也不敢乱混用电源了。

网友G:
1117是次品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H:
如果板子输入5V,输出3.3V正常电流不超过180MA,是次品的可能性较小.是其它地方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I:
应该不会

网友J:
刚烧了一个1117,是电源接反的原因,插上电源屏幕不亮,板子上亮起一点红光,然后一股烟飘出来,赶紧拔掉电源,重新焊了一个上去就好了

网友K(2013-03-03):
肯定不正常,换一个芯片吧。肯定是1117有问题了

网友L:
1117   5V根本干不坏  这种情况  个人认为是是1117质量问题   或者是你的电路出现短路导致片子被烧毁   一般不会的

网友M:
1.1117是次品,
2.板上没有保护
3.CPU已废

网友N:
从主板拆下来的那片LM1117,电压稳定在4.995伏,一直到现在仍然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