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铜丝的粗细如何选择

楼主(2013-01-20):
变压器铜丝的粗细如何选择?仅与电流大小有关?那是怎么计算的呢?还有如果电流在200mA以下用什么样的铜丝

网友A:
有3个因素要考虑:温升,压降,强度

网友B:
一般,变压器线径的计算,先分别计算初次级电流,线径等于电流的平方根乘以0.7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变压器线径的计算,先分别计算初次级电流,线径等于电流的平方根乘以0.7就是。
...

这是很不靠谱的计算。
如2楼所言,需要考虑若干因素。同是干式变压器,大容量变压器和小容量变压器电流密度不一样,因散热条件不同。同是小型干式变压器,自然冷却和强迫风冷不同。
你那个系数0.7,完全可能有10倍的变化。

楼主:
我做的事高频变压器,频率是120KHZ,输出功率最大是2W,输出两路隔离电源,分别为7V和8V,输入为24V直流用TOP414做开关电源,大家帮我把这个作为例子讲讲怎么算,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很不靠谱的计算。
如2楼所言,需要考虑若干因素。同是干式变压器,大容量变压器和小容量变压器电流密 ...

一般的DIY用还可以的,高端的或者有特殊要求的还是采用专业的方法

网友B:
老T叔有很多变压器方面的书籍,楼主可以去参考下。

变压器设计相关专辑 28 册 https://bbs.21ic.com/icview-247551-1-1.html
兵字变压器产品样本 https://bbs.21ic.com/icview-3257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