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50HZ噪声

楼主(2013-01-20):
这个运放的输出有50HZ的噪声 信号幅度
在+-10mv 电阻100M 是玻璃釉的
电容是聚苯乙烯电容
原理上应该输出0V 为什么现在输出
50HZ的工频信号呢

网友A:
供电的干扰,vcc和gnd间加电容,试试吧。我那次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的干扰,vcc和gnd间加电容,试试吧。我那次就是这样解决的。

哪个VCC啊 我这个电源端 都加上了啊 RC滤波的 而且我测量过 电源噪声很小的

网友B:
应该是接线出错什么的,没输出,你测到的是耦合上去的工频波形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有问题吧

网友D:
两个可能:
1, 50Hz工频通过电源的传导干扰;

2,R21太大, C39太小, 从空间耦合50Hz工频

网友E:
AD549的8脚悬空,试试.

网友F:
这个电路要整体屏蔽的,也就是说要装在接地的金属外壳里,否则工频信号会通过各种途径感应到高阻的部分。

网友G:
6楼正解,把c39改成1k电阻。或者就8楼方案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