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方波

楼主(2013-01-20):
我用运放和电感做了一个方波发生器。(必须要用电感),但我用单电源供电,输出却是正负对称的方波。郁闷啊。我不需要负极性的方波。这样,后面滤波和整流电路就简单。

网友A:
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B:
要正确分析仿真结果。运放的输出不可能超出电源范围(无另外附加电源时)。

网友C:
这个电路如何起振?

网友D:
你把示波器的另外三个接口全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