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51程序时出现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3-01-20):
编译时出现的***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led2.obj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可能是led.obj的路径(根目录后面的各级文件夹)中包含中文,有的系统不能识别中文。

也可能是led.obj不能创建,比喻存在一个只读的led.obj文件,或者目标是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led.obj的路径(根目录后面的各级文件夹)中包含中文,有的系统不能识别中文。

也可能是led.obj不能创 ...

我创建的时候没有中文的,我把程序替换到另外一好的文件里面,可以运行,然后我改了一下程序又不可以了,还原程序还是不可以

网友B:
在IDE里新建一个工程,把旧文件都拷贝进去,重新编译。
尽量不要使用外部编辑器和IDE一起编辑文件……

楼主:
这个就是那个程序

网友C:
亲测  编译可通过   你改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测  编译可通过   你改哪里了?

但是连接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连接不行啊

我这连接也没问题呀   你把你改什么地方告诉我  我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D:
210行,输入文件错误